雷神911 烧桥

楼主(2018-02-05):
雷神911 烧桥 .客户说用机器给手机充电,就不开机 ,拆机量USB信号都短路,待机3.3v也短路,量桥上电容的也都短路,桥一定是坏了,拆了,量一下其他都不短路,果断换桥。就好了。

网友:
发备份的BIOS

网友:
这种桥换了之后不会半小时掉电吧

网友:
说实话这个桥我就没换好过,楼主厉害

网友:
双核系列的 换完不需要改me固件!!!!!!

网友(2018-10-07):
你有备份bios吗  是911-S2E 我的  有的话给传个吧

网友A(2018-12-07):
为什么我的换完桥之后电流0.3A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换完桥之后电流0.3A 。。。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