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AMD集显,开机不显

楼主(2018-02-05):
CQ40 AMD集显,开机电流跑到0.8A左右,换过CPU了也是不显,准备刷BIOS了,求大神帮帮忙
刷BIOS

网友:
北桥问题啊,还刷个毛的BIOS啊。

网友:
应当是桥,这个机器BIOS坏的机率很低。

网友:
这机器这毛病拿来就干便桥,刷刷的就亮机。

网友:
大哥 直接做桥啊

网友:
AMD一般是桥坏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