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51充电芯片ACDRV始终为高电平,保护隔离过不了

楼主(2018-02-05):
Dell 1427板,bq24751充电芯片ACDRV始终为高电平,保护隔离过不了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50317119\QQ\WinTemp\RichOle\7%4)AJ}E[A~A{0FAOKD]RU2.pngACDET:2.7v,OVPSET:0.6v(自己特意拉低的),pvcc:18.5v,芯片换过,acdrv始终为18v,导致pq4和pq5过不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查芯片条件呀,ACDET有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芯片条件呀,ACDET有电压吗?????

ACDET:2.7v,OVPSET:0.6v(自己特意拉低的),pvcc:18.5v,芯片换过

网友A:
ovpset的电压值小于3.1V就是正常的,不用手动拉低。图纸显示ovpset=acdet,正常的。
还有,VREF要有3V电压,外部隔离管G-S无漏电,learn不能为高。
暂时就这么多吧,你再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vpset的电压值小于3.1V就是正常的,不用手动拉低。图纸显示ovpset=acdet,正常的。
还有,VREF要有3V电压 ...

谢谢,vrer:3.3v,learn插电后从1.5v慢慢掉到0v,插电后待机电流升到0.15a,然后循环
,都怀疑买到两片坏的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vrer:3.3v,learn插电后从1.5v慢慢掉到0v,插电后待机电流升到0.15a,然后循环
,都怀疑买到两片 ...

待机0.15A ?   不能这么高吧,应该有短路,好好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