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换成了固态硬盘是种什么体验?

楼主(2018-02-05):
早就听说SSD的牛比战斗力,可没有亲身感受过。现在想换一个SSD的,想请教下真的有那么神?真的能大幅度提高战斗力?

网友:
11年购入联想小Y(Y470,i7+720GB+GT550M+4GB),到了14年的时候装了很多大型软件后确实卡的不行了,装了Oracle过后卡的直接想扔电脑了,换新本又没钱。后来果断上了SSD,刚装完系统开机12秒(我换之前开机2分钟,大部分是oracle的功劳)。现在软件装齐全了开机长期恒定在15秒(使用时间5个月)。PS打开速度快了一倍不止,多图批处理速度快了一倍。使用大型软件的明显卡顿没有了。
SSD,你值得拥有。

网友:
听过很多人吐嘈ssd“不就是开机快点儿”。我想说现在的人对电子产品要求之苛刻,仅仅是“慢点儿”就已经可以判死刑了。就因为PC启动的“慢点儿”,人们选择了更多的在平板上上网、看视频、玩游戏。就因为大型游戏载入的“慢点儿”,小游戏占据了大半壁江山。ssd快了的这个“点儿”,刚好点在了PC最短板上。
顺便不吃键盘的预言一下,很多智能电视盒将会死在启动“慢点儿”上。

网友:
初体验可能只是觉得稍微快了点没什么特别的感受,但是这个时候你再回来试试机械硬盘就会由衷地感叹“卧槽!”

网友:
体验就是用了5年多的老本,本来都准备换新的了。但装了固态硬盘之后感觉再战3年都不是问题。

网友:
对比就是,用魅族MX突然换成了iphone5s

网友:
我谈谈自己用了20天SSD的感受。
开机时间仅10来秒,刚开机就可以进行操作(不像机械硬盘刚开机卡2、3分钟),打开大型软件/游戏的速度有一点提升,再也没出现“Windows资源管理器未响应”。

网友:
空间真TMD小。

网友:
换上三星固态硬盘,机械硬盘当成大U盘用,换上win10系统,速度快到飞起来。技术就是力量

网友:
原来的5400转机械硬盘的性能可能是太受不了了,开机超慢,开机后开一个浏览器都得十几秒,打开其他软件同样很慢。换上SSD之后,一是开机速度明显提升,我的启动不是UEFI,自检稍慢一点点,掐表开机9秒左右,原来按了开机键后,上个厕所后就打开了,现在按了开机键后,抠个鼻屎就好了;二是打开软件的速度明显提升,酷狗,chrome秒开,并且开机后马上就能秒开,首次打开PS大概5秒左右;三,最重要的是,这些你肯定会感觉快一些,时间长了你就习惯了这个节奏,感觉这很平常,但是如果给你换回原来的HDD或者朋友的非固态的电脑,你绝对会抓狂的,就比如突然让你吃香的喝辣的,你会感觉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又突然让你每天吃窝窝头,喝清汤,你肯定受不了。另外,SSD是不怕振动的,现在在开机的情况下我可以随便摇晃电脑,或者直接把它扔到床上。关于写入寿命,家用根本不用担心,我一年才用了4T写入量,就算是买TLC的颗粒也用不完写入量。

网友:
蛋蛋的忧伤,请问先买了英特尔240g后来换了神船发现只有一个sata3接口是什么体验。

网友:
我想问一个如何给一个新笔记本装上固态硬盘。。

网友:
我的机械硬盘被我震坏了,正忧郁怎么恢复数据呢

网友:
把ssd分两个区 ,一个装系统,一个装软件,开机七秒,软件秒开,用习惯加ssd的电脑,再用没加的真的是一首凉凉送给自己

网友:
换了SSD再用回机械硬盘,在开机和打开程序的时候会感觉这辈子都耗在上面了,等开机的时间我要不要先开把王者农药的感觉。

网友:
手机从2g换成4g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网友:
系统、常用软件和游戏要放在固态硬盘里,感觉就是速度快到飞起来

网友:
带着到处走很放心,开机情况下随便移动很放心。

网友:
直接上图吧。之前每次开机打开chrome都会崩溃,现在也能瞬间打开了。

笔记本作为一个工具,还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选择最好的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换完没多久直接买了MacBook Pro,浪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