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8-02-05):
之前买的飞利浦的显示器  227E4LSB 21.5英寸 LED
后来显示器右上角变暗,搜了下是LED灯烧掉了,过了一段时间变暗的面积增大了。
就自己拆开看看LED灯条的型号,谁知装好后整个显示器就不亮了,指示灯有,屏幕黑的,侧边看也看不到。
可以确定的是 面板和里面的配件顺序都没有错误。 排线也用万用表测了没问题。

请教各位大神,应该是哪里的问题?我从哪里排除故障?

(送维修的话估计不下200元,再加上县城能踏踏实实的维修的不多。故就当练手)

网友:
直接改通用灯管跟点灯吧 原装的很难找。

网友(点评):
谢谢 现在主要是屏幕一点点的亮光没有,不敢确定完全是灯坏掉了~~~

网友:
拿个灯照照,仔细看看屏幕,是不是伪黑屏,是的话网上买个通用led套件,换上就行

网友(点评):
谢谢 先看看去 如果真是伪黑屏就好办了

网友(点评):
检查了下,用手机灯照的,黑乎乎的 啥都没有。。。

网友:
是不是短路了哦

网友(点评):
请问如何检查是否为短路?

网友:
先判断是屏问题还是背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