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加电就有200ma电流

楼主(2018-02-05):
把WIFI、U2摘掉还是漏电,也找不清具体哪里发热漏电,用熏香多烧会能检测出来不?
WiFi

网友:
200多可以烧出来了,应该是有小电容烧坏

网友:
测试那一路段 是不是4.2v 短 就那个几个地方用松香烧

网友:
已经修好了 是电源IC的1.8V那边的问题,摘掉换了一个就正常了

网友:
烧吧 能烧出来的 4.2v 短路继续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