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

楼主(2018-02-05):
机器问题是不通电。按照时序修道-PWRSW_ASIC 按照饼哥的意思这个应该是低电压。但是论坛上面有个帖子说这个是高电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9581-1-1.html 我现在就是不确定高低是高。还是低。找那个Q41 找了半天也不知道在那个位置。

小雪玲珑 -1 -2 灌水刷分

网友A:
连个管都找不到,还发什么帖子出来,一点一点地看,也花不了一小时找它出来吧.除非说主板没有位置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个管都找不到,还发什么帖子出来,一点一点地看,也花不了一小时找它出来吧.除非说主板没有位置号的

说起你多JB能干。看吧你得瑟的。小时候哇哈哈吃多了的玩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个管都找不到,还发什么帖子出来,一点一点地看,也花不了一小时找它出来吧.除非说主板没有位置号的

你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当什么JB大尾巴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当什么JB大尾巴狼

有位置号的主板.何况是一只三极管.    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来求助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位置号的主板.何况是一只三极管.    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来求助 ?

到现在我都没有看到那个位置号在哪儿。不过也不用操心了。下了一个点位图。看到在哪儿了。机器也修好了。但是 周围四边 都没有Q41的标识。就是Q41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现在我都没有看到那个位置号在哪儿。不过也不用操心了。下了一个点位图。看到在哪儿了。机器也修好了。 ...

修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