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1R2开机圆口USB口都不能用

楼主(2018-02-05):
一个联想B31R2一体机拿来的时候是开机,就是圆口USB口都不能用,这个一体机再桥坏,拆机,是AMD的南桥,以为是桥坏了,加焊,不行,换南桥,能开机,进系统圆口USB口还是不能用,量接口电压阻值都是正常的啊,怎么回事,他这个一体机以前的外接电源坏了,换了一个别的电源代用的,4.74A的,换个电源试下看吧,进系统所有接口都好了,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引起的问题。换一个新电源,此机修复。

网友:
亮机图,故障维修点照片,有这些,加分的人会多些

网友:
这么奇怪的故障,还头一次听说,谢谢楼主分享,以后遇见类似故障就先换电源试试!

网友:
就电源的是你把人家南桥都换了,不知道人家给不给你换南桥的钱呢

网友:
应该是电源经不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