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麻烦进来帮我看一下这个图怎样出3V3_RUN

楼主(2018-02-05):
PR165 15V正常   7 8脚3.3V   3 4脚0V    5脚3.3V

网友:
PQ48B和PQ88A的5控制极要为低电平.   PQ48A和PQ87的控制极有高电平后(也就是SYS15V的电压*,就会转换出来3.3V

网友:
15v 加到 48A 完全导通 d s 完全导通 3.3v 输出 。下面都是截止认为不存在就可以。

网友:
PQ48B的第5脚低电位有效,这个还是常见的开关电路。

网友:
楼主5脚为低就正常啦,不知问题解决没

网友:
GPU_3V3_MAIN_EN# 为低电平时才出 3V3_RUN

网友:
5脚是3.3就永远没有3v3_run,楼上的已经画得很清楚啦。

网友:
5脚必须有低电平,其它脚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