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的主板CPU供电电压只有1.1V

楼主(2018-02-05):
(无正文)

网友A:
1.1V应该是正常的。你现在是什么故障?没有复位?

iwl

网友B:
CPU供电电压只有1.1V是正常的

iwl

网友:
有复位。同样的板我量了一下,正常电压在1.3-1.47V,不亮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电压只有1.1V是正常的

不正常,不亮屏,同样的主板我量是1.3到1.47V.不装CPU量有1.27-1.30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1V应该是正常的。你现在是什么故障?没有复位?

不正常,不亮屏,同样的主板我量是1.3到1.47V.不装CPU量有1.27-1.30V ,RT9619的二脚不装CPU有0.48V装了CPU有0.43V,正常开机的主板有0.53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正常,不亮屏,同样的主板我量是1.3到1.47V.不装CPU量有1.27-1.30V ,RT9619的二脚不装CPU有0.48V装了CP ...

那是因为你这主板没有复位造成的。CPU供电部分是好的。找其它的原因 。

iwl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你这主板没有复位造成的。CPU供电部分是好的。找其它的原因 。

请教一下,要怎么入手?我是不懂。复位脚都有电压,2V左右。晶振两脚也有电压差,请问要检查那里?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