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278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2-05):
版号:820-2936-b
故障:不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
维修经过:1,测量电源接口J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460100409\QQ\WinTemp\RichOle\@VS~ZN@UNQ$A$ZKBJR}6O$F.png6900 1脚17V ,5脚3V 正常。(这里说明一下5脚电压不正常更换电源头或者那个小3脚的管子)
               2,测量Q7055隔离管电压4V左右会跳动,马上测PP3V42输出正常。故障锁定隔离电路ISL6259电路
               3,检查U7000 2脚DCIN发现只有10V还会跳动,找到保护电阻R7005测量另外一头16.5v左右。更换电阻R7005,故障排除。
本来有图的但是上传报错,那就上传点位和图纸吧 BIOS发上来

APPLE 820-2936-B纯净版的 CLEARME.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