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联想IH61M 无CPU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8-02-05):
版号:联想IH61M  MS-7687 4.2
故障:无CPU供电

没什么案例发了  发个骗骗分

测 其他主供电正常  无CPU供电。

测 主控芯片NCP6151
9脚开启1.1V 正常
10脚供电VCC  4.8V 正常
12脚 12V 正常
3脚 VR_HOT# 1.1V 正常
4-5-6脚 SVID 1.05V 正常 (没波波 电压正常估计也没多大问题)
基本条件应该都正常了
PCI-E A13 A14 时钟0.42V 也正常
应该IO那边PG也正常了。

在同样的料板 拆个CPU IC芯片换上  故障一样。
这个板 BIOS爱坏  死马当活马医  刷个BIOS  也一样。。。。
再找一个芯片换上去   还是一样
应该不会是芯片问题了。(因为那个料板 我记得CPU供电部分是好的)
没思路了
打下CPU 管子 阻值  发现  集显的管子 G级对地短路
原来是保护了。(竟然风扇还能一直转)

换掉圆圈的管子和 驱动芯片  拿料板对一下  发现 框框的二极管 丢失 补上
CPU供电终于出来了

终于点亮了。 竟然没烧集显
虽然 这种故障之前也修过几个  但是还是不够细心

补充:短路 风扇还能一直转  会让人不去怀疑短路 导致跑弯路。
这个是 集显驱动芯片 上管G级对地短路 管子有没有烧掉 拆下来 忘记测了

 会员11481942元2023-6-28 10:56
 会员5101042元2022-12-2 13:07

网友A:
好详细!有的板子,SVID成功配置后,电压会从1V降到0.8V左右。你这板子集显IC未更换时,应该过了内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详细!有的板子,SVID成功配置后,电压会从1V降到0.8V左右。你这板子集显IC未更换时,应该过了内存吧

内存供电正常的  但是CPU供电都没有 应该没跑马 没到内存那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正常的  但是CPU供电都没有 应该没跑马 没到内存那边吧

修好就是王道,我只是一种假设,睡觉咯

网友:
昨晚睡前思路不对,你是对的,无cpu供电不存在跑码过内存啥的

网友:
高手高手,就是要这样思路清晰

网友C:
回家的票早已订好,归心似箭,这两天上班犹如行尸走肉。。。

网友:
应该是二修的板  还好问题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家的票早已订好,归心似箭,这两天上班犹如行尸走肉。。。

赚到钱了 肯定想回家   像我们这些穷人  过年都不敢回去了

网友D:
CPU集显供电短路,竟然没有烧CPU的集显,也真是幸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赚到钱了 肯定想回家   像我们这些穷人  过年都不敢回去了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只要你不说,谁知道你银行卡里是几位数

网友:
cpu还是好的 ??? 这个机器不错 做工好

网友E:
集显供电MOS管击穿,电源或主板竟然没有保护,并且没有烧集显,真是奇怪!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集显供电短路,竟然没有烧CPU的集显,也真是幸运                                                     ...

可能只是 G级对地短路 管子没烧 没烧到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集显供电MOS管击穿,电源或主板竟然没有保护,并且没有烧集显,真是奇怪!受教了!

哈哈  谢谢加分支持

网友:
现在的这些板子配件都不好找,修到的大多是BIOS通病问题

网友:
完全是刷分

网友:
学习了。。。。。。。。。刚好有一块同样的。。。我去试试

网友:
正常应该会保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