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之最简故障复杂分析

楼主(2018-02-06):
地点:美丽的风筝都
完成时间:2018年2月5日
主角:SONY VPCY2 主板09941-1M
故障:不加电
参与主要设备:MSO1104Z
发贴目的:没分了,下不了资料了,来骗分的~~~
一直没有遇到什么可写的案例,也没有多回贴,结果是没下载分了,一个字“惨”!今晚还有个sony要修,不管什么经典不经典了,拿手机随修随拍,有什么发什么吧!
  速度拆机,什么也没测,先取下主板电池碰碰运气,都懂得,但结果是事与愿违。看了一下电流0.02A,先测了一下待机电压3 5V全无,看了一下EC旁有个25小芯片bios,想了想就从它下手吧,为什么先不量待机芯片呢,因为那还要先找图纸,直接拿示波器去测了一下25芯片的8脚供电(示波器表笔就在手边,台表的表笔离我远,能省事就省事,哈哈),供电正常,一条直线。看图:

再量第一脚CS#信号,也是“漂亮”的一条直线,看图:

但这直线可不对,说明EC没有正常读程序运行肯定不上电,正常情况会有持续波形的。这也说明离故障近了,钱快到手了。再抓一下通电瞬间的波形确定一下故障,继续看图:

CS# SCLK SI瞬间有波,后来就没有持续波形了,说明EC有读bios的操作后来因为某种原因终止了,重点在哪里呢?重点是第二脚SO一直没有波形,也就是说明EC正常去运行第一条指令,但是指令肯定是不对,应该开始是00,所以是低电平,也就不能正常运行了,EC实际就是个单片机,没有正确的指令肯定就不能正常运行了,问题也就找到了,就是个简单的EC bios坏了,刷了一个肯定就好了!读出来和好的一比较也就更确定了,再看一下图吧,是不是都看够了,说了半天就是个EC bios坏了,浪费大家时间了,我说了就是来骗分的!!见谅!

说明一点,通电瞬间2脚抓不到波bios程序肯定是不对,但是能抓到波也不能说明bios是好的!

刷上bios后,开机一切正常!

最后说一下,轻拍砖,俺身子单薄!

网友:
感谢分享。 对BIOS芯片各脚又多一层认知了。

网友A:
已加分,楼主这是技术探索,据我所知,RTC问题,会导致EC不停的发出CS#波形

网友:
EC的bios片选波形图 惠普r33 f1 rev:f

大概5S的瞬间读波

网友:
技嘉主板bios的片选波

网友:
月饼讲过的K42J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加分,楼主这是技术探索,据我所知,RTC问题,会导致EC不停的发出CS#波形

这个CS#的波形应该和程序有关系的,这个SONY EC bios程序正常待机情况下,会一直有波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已加分,楼主这是技术探索,据我所知,RTC问题,会导致EC不停的发出CS#波形

貌似一些比较老的机器都是一直有波形的,23代以后就只有瞬间波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一些比较老的机器都是一直有波形的,23代以后就只有瞬间波形吧

是否瞬间CS#,看主板架构,迅维培训的基础知识,你可以去看看迅维远程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CS#的波形应该和程序有关系的,这个SONY EC bios程序正常待机情况下,会一直有波形的

恩,看架构吧,rom在ec下,一直有波。我说的那个RTC出现问题,导致机器,隔一段时间就CS#,当时走了弯路,一直以为是bios问题或EC问题,后来才发现是RTC问题

网友:
修好就是技术 不管简单还是复杂故障有钱收就行

网友:
这就是思路。我修电脑还是三板斧的  阶段。。      没办法  要求快。不好修就换。。

网友D:
楼主很有耐心,,,,,,,,,,,,,,,,,,,,,,,,,,,

网友:
SONY修的不多,时序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很有耐心,,,,,,,,,,,,,,,,,,,,,,,,,,,

这个是不需要多少耐心,发贴子麻烦,实际检测就分分钟的事

网友:
索尼只修过大短路,修的不多。。。。。。。。。。。

网友:
ec有输出波没有反馈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刚好对于这一领域空缺主要是我这没有抓波机

网友:
你这个偏分骗的有质量,学习了,bios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