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CQ42花屏求助

楼主(2018-02-06):
笔记本型号:Presrio CQ42
第一故障:触发电流跑到1.4第二故障:风枪吹了下,北桥,亮机,
出现第一张图的画面。
第二画面就花屏了
  请问这是显卡还是显存问题?
我用风枪吹了下显卡和显存都没有用,
内存也换过,还是花屏!还是说需要用BGA做显卡?

网友:
在线等,请大哥指教

网友:
显卡可能性比较大。上BGA焊台试试

网友:
显卡问题,要用BGA机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