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笔记本屏幕抖动

楼主(2018-02-06):
各位大虾好,我的一台acer笔记本开机后,屏幕总是抖动,把屏幕打开正常就不停亮灭的抖动,但打开的大点就不会抖动,请各位大侠们帮忙分析下这是什么故障,是不是屏幕的排线接触不良了,还是供电不良?

网友A:
表达的不清晰 你说的开的大点是屏开合的大小吗 要是我理解的 拔插屏线试试或者检查屏线是不是断了

网友:
换屏试试

网友:
排线,屏都有可能。。。。。。。。。。。。

网友:
先看看  记下来 以后说不定可以用上  先谢谢了

网友B:
是屏坏了吧。。。。。换了吗是屏坏了吧。。。。。换了吗是屏坏了吧。。。。。换了吗是屏坏了吧。。。。。换了吗

网友C:
先看看屏线有无松脱,接触不良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达的不清晰 你说的开的大点是屏开合的大小吗 要是我理解的 拔插屏线试试或者检查屏线是不是断了

屏幕开合的大点就没事了,我还没有拆开,修完再回复

网友:
我觉得不应该是屏幕的是,看着现象像是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屏坏了吧。。。。。换了吗是屏坏了吧。。。。。换了吗是屏坏了吧。。。。。换了吗是屏坏了吧。。。。。换 ...

没换,要是换屏我就把笔记本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屏线有无松脱,接触不良等

谢谢了,我这几天就会查看下,修复后回复你

网友:
楼主,看到你有个帖子说你是专门维修工控主板的,有个问题诚心请教下

你好,我有一块信步的SV4工控主板。板载N230的4网口工控主板,一直正常使用,突然不正常了!12V供电后,CPU风扇转,但是不启动,测量USB电压,该是5V的只有0.75V左右,该是3.3V,只有0.45V左右,可能是哪里问题,还有维修的价值吗?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