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不充电

楼主(2018-02-06):
接手一台A1466 进水的,迅速拆开,没有发现进水痕迹,故障是不充电,于是装起来,发现正常充电了,测试一天都正常,第二天大早过来 又不充电了,把电池插拔了下 又正常了,从接手开始,充电灯一直橙色,都是正常的,系统下提示充电已连接,未充电,能识别到电池的,哪位大师能指导下小弟
不充电

网友:
是不是充电接口氧化导致的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有可能是冬天原因,刚刚又关机放那里几十分钟,又不充电了,我用吹风机对着电池吹了几分钟就好了,

网友:
我也有个一模一样的问题,有时候充电,有时候不充,能充的时候充的也很慢,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