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型号相对应工程代号怎么找

楼主(2018-02-06):
例如P43T-C51 他相应的工程代号MS-7519 ,后面的7519 分别指什么?pd45-8d 相对应的工程代号是什么?十万火急!!

70xx 71xx 72xx 73xx 74xx 75xx 分别指什么?有代号我却不知道产品型号,好像MS-7519 怎么查到P43T-C51这个产品?

网友A:
V星官网 直接右上角放大镜搜索代号就可以。搜索4为代码也可以搜索ms-****也可以。不过是pcb版号,具体型号自己找。

网友:
有的型号中文没有的,上台湾网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星官网 直接右上角放大镜搜索代号就可以。搜索4为代码也可以搜索ms-****也可以。不过是pcb版号,具体型号 ...

能帮我查下p45-8d 是什么pcb版号吗?我在V星台湾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帮我查下p45-8d 是什么pcb版号吗?我在V星台湾找不到

哦,找到了,MS-7532 主板上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