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已安装 Windows 10 的情况下安装 Linux(Ubuntu 15.04)双系统?

楼主(2018-02-06):
如何在已安装 Windows 10 的情况下安装 Linux(Ubuntu 15.04)双系统?

网友:
多图预警!!!
多图预警!!!
多图预警!!!

自己的大华硕笔记本装过无数次系统,窃以为炉火纯青,

此处重点不在于解决题主的问题,而在于科普这方面的知识,
毕竟题主对自己的电脑一点都不了解,我对题主的电脑更不了解,问题无从解决,

常识性的东西懂的多点,至少求助度娘的时候,可以更容易找到自己要的东西,

后面尽量演示点东西,

说到装多系统,最最要紧的是引导
MBR分区+BIOS引导
GPT分区+EFI引导
老电脑一般前者,新电脑许多是后者,因为就是这几年EFI正在崛起,即将拍死BIOS,

BIOS,Legacy BIOS,
EFI,EFI BIOS,
并不知道该怎么叫,以下分别叫EFI和传统BIOS,
至于UEFI,反正是基于EFI的,也叫EFI了,
至于那种最的,有图形界面的,可以用鼠标的,相当于操作系统的,单纯的,EFI,反正我是没见过,大概也就是开机自动运行些.efi后辍的可执行文件吧,

装系统之前至少要知道自己电脑的情况,是前者还是后者,
前几年还无所谓,几乎都是前者,百度到的东西也是前者,基本都适用,
现在时代正在改变,目前正是两者共存的时候,不搞清楚贸然下手可能导致分区丢失

我是去年上了大一才知道EFI的存在的,然后发现我五年前买的默认BIOS引导的大华硕笔记本居然支持EFI,果断把1T的硬盘重建GPT分区表+全盘格式化+重要部分填充0,一切从零开始,小几百G的游戏都不要了,

-----------------分割线-------------------
一,两种分区简单的区分,
1,GPT有个好处就是,没有主分区和逻辑分区的区别,可以搞一大大大堆分区,所有分区之间都是平行关系,可以把系统装在任意的分区里,也就是可以装很多很多个系统在同一个硬盘里,

2,MBR有主分区和逻辑分区,正常来说,系统只能装在主分区,而且主分区最多4个,序号0123,如果有逻辑分区,逻辑分区还要占一个主分区的位置,也就是说,正常有逻辑分区的MBR分区表的硬盘最多只能装3个系统,装更多系统的肯定是用了些闲的蛋痛的奇技淫巧

二,重点,引导的开始,传统BIOS,
联想先把security boot关了!
联想先把security boot关了!
联想先把security boot关了!
1,开机要先选择引导设备,就是电脑上可能有多个可引导的设备,硬盘光盘u盘,
一般都是在开机屏幕亮了以后按特定的键,具体是什么不一定,看看屏幕有没提示,看看说明书有没有说,
进入boot选择和BIOS设置的方法,不同厂商都可能不一样,
华硕一般是Esc和Delete,
联想一般是F2和F12,
听说过一台联想的是电脑上有个孔,关机状态下捅一捅才可以,
反正各种各样都有可能,如果都不行就百度下自己的型号,
如果没有u盘光盘什么的,就进BIOS setup看看有没有相关设置,就那些个关键词,
boot efi legacy usb,
A,笔记本一般都有如下的选择引导的界面,这是一次性的选择,

B,台式机通常只有BIOS设置里的引导顺序设置,一般这里改过的话,装完系统要改回来比较好,

C,老电脑的BIOS有长这样的,除了难看点,其实差不多,,,

2,硬盘u盘什么的可引导设备,MBR分区表的一个扇区512字节里,前446字节是代码区,这里放着机器语言的代码,

选中了这个引导设备后,CPU把这个设备的MBR扇区读到内存0x7C00然后把ip也就是指令指针,指向这个地址,接着就可以一个一个指令执行下去,其实这就是开机后运行的第一个程序了,一般有名的就下图那几种,

区区440字节,自然是干不了什么大事,一般就是简单处理下,然后跳出这个扇区,在后面继续搞,比如如上图grub2据说就是占用了整整63个扇区,
但是一般MBR分区表的用户,这里都是上图中的最后一个,看名字就知道和windows有关,搜索并启动激活的第一个分区,正是因为这种引导记录(或者说是引导程序,总觉得引导记录听起来有点奇怪)常用,才有常说激活分区引导分区活动分区这样的说法,其实就是直接跳到
引导分区然后跑的是分区上的引导记录,这样可以把多种引导程序分开来,直接切换引导分区就可以切换不同的引导程序,比如,
C盘装了win10,现在要在D盘装ubuntu15.04,先把引导分区改成D盘,
然后全程无视c盘里面的win10,不用wubi(我没用过这玩意儿),用u盘或者光盘之类的引导安装ubuntu15.04,安装根分区/在D盘,/boot不要另外乱放,
安装过程最后安装grub的时候(安装是在最后但选择一般是在前面选择分区的时候),把grub引导安装在D盘,不要安装在整个硬盘上,如下图,
【图】(手头上没有合适的MBR的硬盘安装测试,所以没图,以后想办法补上)
这样安装成功后,C盘是win10的bootmgr引导程序,D盘是ubuntu的grub2引导程序,
于是只要把引导分区设成C盘,开机就是win10,设成D盘,开机就是ubuntu
当然,这种办法有点蠢,而且改起来并不方便,但是相对安全,而且独立,可以说两个系统间一点联系都不需要,

二,重点,引导的开始,EFI,
联想先把security boot关了!
联想先把security boot关了!
联想先把security boot关了!
1,开机要先选择引导,这次选的不是设备,只是个选项,
这些选项里,简单记录了要引导的.efi文件的,所在分区路径

至于那些选项怎么添加,正常BIOS setup里面有添加,比如我大华硕的,
有的没有,比如联想的,

除了这样,还可以用些别的软件添加,比如windows上的EasyUEFI,EasyBCD,还有linux上的efibootmgr,
--但是我并不知道联想那些BIOS setup里不允许添加选项的话,会不会是厂商就是不允许添加引导选项,是不是其他工具也不行,没试过,因为我没有联想电脑,而且给别人装系统并不需要自己添加选项,,,
EasyUEFI看起来挺专业的,
评论区的黄小龙说用这个会导致各种问题,然而我一般不用windows上的这些工具,不做评论,

EasyBCD貌似也可以(没试),

bootice的高级编辑模式好像也可以处理EFI,可惜我没试过,添上下次试试,

efibootmgr,命令行是个好东西,
2,选了以后,就会执行相应的.efi文件,进入对应的引导程序,
基本上是殊途同归,BIOS和EFI,都是要进入其他的引导程序,通过这些引导程序引导进系统,
*下面是几种引导程序,
1,XP的NTLDR引导程序就是如下图所示,这种老东西就算不知道叫NTLDR的也应该有见过吧,由于xp不支持gpt分区,所以可以认为efi引导的硬盘安装不了这些系统
如果只有一个引导项,这个界面会被跳过,所以我copy了一份,

win7/8/10的BOOTMGR都长这样,
grub2默认长这样,但是这种东西可以diy,可以搞的花哨点,
grub4dos,下图老毛桃PE的grub4dos的引导界面,

**下两图是EFI Shell,个人喜欢命令行,

三,重中之重,开始动手装系统了,传统BIOS,
1,反正简单的就是用UltraISO之类的把windows或者linux系统的ISO直接写进u盘,然后u盘引导就可以进入系统安装的过程了,
然后基本都一样,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设置选择分区,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自动重启OK,
2,在这个时代,两个u盘是很有必要的,
一个u盘装个好用的PE(比如老毛桃PE)是很有必要的,自带各种安装windows系统的工具,让本来就简单的安装系统变的更简单,包括原版的和ghost版的,

还自带各种自动修复的工具,还记得当年对引导完全不懂的时候,一直是用老毛桃自带的引导修复工具,感觉就没这工具解决不了的引导问题,开不了机就用这个修一下,

另一个u盘就是用上面那个方法1安装linux,毕竟装linux没别的办法了,必需先弄一个可引导设备,装不同系统不能直接换文件,必需重写镜像,因为引导程序也要换,
//TODO,
三,重中之重,开始动手装系统了,EFI,
个人认为,EFI引导和传统BIOS引导最大的区别在于,
EFI不需要那些,看不见的引导程序,
如上BIOS二.2,BIOS方式一开始就是从MBR读一个扇区运行里面包含的引导程序,可是这个程序不论大小,都是不能用文件管理器之类寻常手段看见这个文件的,而且要替换也不方便,毕竟要直接读写扇区,
而EFI切换程序,只要做文件操作,只为正常EFI安装的系统都会有一个后辍.efi文件,可以把这个文件当成这个系统的入口,无论什么手段,只要能执行这个文件,就是成功的引导了这个系统,
不只是安装后的系统有这样的引导文件,支持EFI的系统ISO镜像里面的\EFI\boot\bootx64.efi,也是同样的作用,
那个bootx64.efi文件,正常支持EFI的系统都有,但是win7没有,也不知道当年某软对还不流行的EFI是什么态度,
但是也只缺了这一个文件,直接从win8镜像里拿出来补上就行了,
也就是说,用EFI引导不同的系统,或者不同的系统ISO镜像,不需要处理那些“看不见”的东西,
从这角度说,EFI比传统BIOS安全方便许多,
安全就不用说了,操作文件显然比操作扇区安全,
方便的话,传统BIOS要制作可引导的u盘之类的,正因为要写入的引导程序是“看不见”的,所以网上常见方法是用UltraISO把光盘镜像写进u盘,每次制作都要写入整个镜像首先是费时了,同时这工具会加入它自家的USB-HDD+/USB-ZIP+两种引导程序之一,用这个去引导镜像的引导程序,这样绕了一下,虽然有些好处,但不可否认出问题的可能变多了(我就见过个不能用这个引导的镜像,好像是arch),据说还有主板兼容性问题(虽然我没遇到过)
最大的缺点就是如上方式写入u盘时,会把u盘全盘格式化,也就是什么都没了,(UNetbootin好像没有这问题,只试用过一次忘了),
虽然可以自己处理不用UltraISO那种工具,但是没个方便的工具自己处理一两次心就累了,
只能怪UltraISO弱了点,我相信,如果有编程大牛有这样的需求,做出这样的工具并不费力,
所以我后来干脆直接用dd刷入镜像,这个u盘单纯用来刷系统不存其他东西,剩下空间直接作废
//TODO,
------------上面到下面跨度太大,下面这些看看就是了,上面还会补充---------------
窃以为,EFI比传统BIOS更方便点,
下面几张图是我现在安装系统的过程,
1,windows,
a,准备工作,
看,这是我的fat32分区(我的所有分区,详见最上面第二张图),里面那几个文件夹,放着对应的系统iso镜像解压出来的东西,比如我要安装win8,进去看看,

里面是镜像的内容,和自己写的几个批处理,
不得不说,其实我已经懒到移动都懒得移动了,几个批处理只是用来移动文件的,
执行那个install.bat把系统镜像内容移出去,
这步不耗时,

东西都移出去了,
就这样,这就是我现在安装系统前的所有准备工作了,只是移动一下,这个分区就成了一个可引导的win8安装盘了,
b,然后开始安装,EFI并不需要其他引导程序,只要想办法引导那个分区的
\EFI\boot\bootx64.efi
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具体方法上面已经介绍过了,

  • 可以直接用EFI Shell找到这个文件执行它,
  • 可以直接添加一个EFI boot选项,指向那个bootx64.efi,如下图,只要这个选项没删掉,下次重装系统还能用的,
  • 还可以用先引导grub2,然后用grub2引导,虽然绕了点,但反正这些工作都是一次性的,把那个bootx64.efi加到grub2引导选项里,每次装windows都可以用的,我就是这样,所以上面的图里没有下面那个FAT,
下面grub2的代码部分,简单模仿是没用的!
然后就进入了官方的安装程序,接下来就和官方正版光盘的装系统过程一毛一样,
下一步->安装->自定义->选择分区->下一步->等待->自动重启->继续安装->继续等待->又自动重启
好像就是这样了,这部分过程纯属脑补,暂时不打算重装系统,

2,linux更简单了,虽然也可以用上面的方法,但我觉得用grub2更方便,
我直接把常见的几种linux的iso的grub2引导选项留着,要装哪个系统就进哪个iso,要是更新了镜像iso,下载下来改个文件名,替换了原来的文件,grub2一点都不用改,
下面grub2的代码部分,简单模仿是没用的!
正常进入live系统,这是archbang的图,
------------先补充一个和题主问题有关的------------
windows和linux双系统可能出现时间差8小时的情况,具体原因可以百度,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百度到的解决方法都没什么卵用,
现在我的arch是用archwiki里看到的,ubuntu好像也是这样解决的,
hwclock --systohc --localtime
-----------------------------------未完但未必有续-------------------------------
转载随意,请保留出处,
如何在已安装Windows 10 的情况下安装Linux(Ubuntu 15.04)双系统? - 知乎用户的回答http://www.zhihu.com/question/34611974/answer/60032471

网友:
前前后后安装过无数次双系统,也体验过基本所有流行的Linux发行版了,恰好8月初刚刚升级Windows10专业版正版,几分钟前又刚刚安装了Ubuntu系统,有必要稍微说说步骤,不一定严谨和通用,仅供参考。
笔记本是12年买的,已经很老了,首先介绍配置吧:

  • CPU: Intel Core i5 3210M
  • 内存:8GB
  • 硬盘:128G SSD + 750GB SATA

Windows10和Ubuntu都是安装在SSD上的,其中40GB分给Ubuntu了。如果是已经先安装好了Windows10,你可以在磁盘管理中划分出一部分空间给Ubuntu,这里请务必要确定划分出来的部分显示为黑色!!!

然后下载Ubuntu的iso镜像,刻录到U盘上,关机,重启进入BIOS,设置U盘为第一启动,F10保存退出重启。然后就进入了Ubuntu的安装界面。

选择安装语言,一路按需配置,在选择安装位置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手动配置(忘了在界面的具体叫法,大致意思是这样)。到这一步选择刚才划分出来的分区,可以按需给『/』『/boot』『swap』划分为不同的分区,简单粗暴的不要swap把剩下的所有内容分到同一个区也是可以的。设置好之后记住/boot所在的分区位置,一会儿会用到的。

然后后面的内容就是设置一些常规项了,最后就开始安装,结束后会让你手动选择restart。

进入Windows10之后,安装EasyBCD,然后新增一个启动项,选择Linux/Grub2,启动位置选择刚才/boot所在的位置(如果是一锅端,则是/所在的位置),保存退出,重启就可以看到Ubuntu的入口了。

Have fun~~~

网友:
我不是装系统的行家,关于安装双系统,上面的那些大神都写的太复杂了,我看不太懂。所以在这我写一个简单但是有效的(自己亲测)。本人目前的系统是windows10专业版,想要安装ubuntu16。安装过程主要分为俩大部分,如下:
(一)Windows系统硬盘的划分
在Windows下安装ubuntu首先得给ubuntu划分一个硬盘区域,划分很简单,直接选中想要划分的区域删除卷就行,然后无需其他操作。具体流程如下
(1)在Windows下,左下角开始菜单右键--->磁盘管理,界面如下所示
现在假设将G盘用来安装ubuntu系统,则在G盘上右键---->删除卷。然后无需其它操作,等你安装ubuntu时它会自动找到硬盘的(也可以自己选)
至此,硬盘准备结束
(二)安装ubuntu系统
这里大致包括系统启动盘的制作与系统的安装。ubuntu系统下载地址如下(linux公社)
32位:http://releases.ubuntu.com/16.04/ubuntu-16.04-desktop-i386.iso
64位:http://releases.ubuntu.com/16.04/ubuntu-16.04-desktop-amd64.iso
个人建议装64位的,下好系统后市.iso文件,然后开始制作启动盘。
(1)启动盘的制作
下载UltraISO,这是一个执着启动盘的软件界面如下
安装好后,找一个U盘插入电脑,然后点击文件----->打开,找到你下载的ubuntu系统打开。接着点击启动---->写入硬盘映像,界面如下
在硬盘驱动器那里找到你的U盘,最后点击写入,等到结束。OK到此启动盘做好了。
(2)系统安装
将制作好的启动盘插到需要安装系统的电脑上,将电脑关机(如果电脑一直是关机状态,就不用关机了)。进入BIOS设置启动项,关于这里不同的电脑进入BIOS方法不一样,我就不多说了,如果不知到,自己百度去吧,反正是要从U盘启动。接下里开始安装ubuntu ,键盘布局选英语(美国),到了下面的界面注意一下!!!!!
在这里你可以悬着第一项(安装ubuntu,与其他系统共存)或最后一项(其他选项)。反正我选的是第一项。到这就差不多结束了。如果不会安装参考一下这篇博客
[分享]Ubuntu 16.04 安装基础入门教程(图文)

好了,到此教程结束了。希望大家都能安装

网友:
很简单,前两天才做过实验的

首先你要确保关闭了bios中相关安全选项。
480G SSD提前分了2个分区,300G留给windows,180g留给linux
先安装windows,然后用u盘启动系统安装linux,在需要分区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手动分区
首先划出10G设置swap文件系统
然后格式化剩下来的170g为ext4文件系统并挂载 /分区,然后就可以了。下一次重启的时候grub会接管windows bootloader,选择默认选项进入linux,选择windows recovery进入windows。

网友:
天哪最高票答案你吓唬谁呢……装个双系统用得着这么麻烦?

Ubuntu的安装镜像都有非常完善(14.04.1LTS除外!!!)的Windows系统探测功能,安装的时候可以选择与现有Windows系统共存还是全部抹掉重装,选择共存安装程序就会全自动的配置好grub2引导,你在Windows下要做的准备工作只有两件事:

1. 刻录好CD/U盘

2. 划出来一个给Ubuntu用的分区(是的一个)

然后就插入CD重启进BIOS更改第一启动设备再重启进入LiveCD环境双击安装程序选择共存自动一路下一步火花带闪电就好了。

什么?嫌grub2难看?有配置文件啊,改!

想默认启动Windows?有配置文件啊,改!

嫌默认读秒太长/短?有配置文件啊,改!

从此你的折腾之路就开始了。

最后,欢迎来到Linux的世界,Welcome to us(づ ^O^ )づ

网友:
acer 的电脑,按照以前win7装ubuntu的方法安装15.04成功。
配置:i5-4200u,500G机械硬盘。
EasyBCD +镜像文件。
第一步:按照Windows 7下硬盘安装Ubuntu 14.10图文教程_Linux教程_Linux公社-Linux系统门户网站方法一直到分区那里;
第二步:分区安装 Ubuntu15.04+widndows 双系统 中的分区方法,分别分为/,/boot,/home,swap,安装到/boot;
第三步:按照WIN 7和ubuntu双系统下,将默认引导改回windows引导方式中的第二步,ok完成。
这种方法完成后,进入15.04不要选择安装更新,不然更新完之后打不开。
等下加图。
图:

网友:
如果硬盘不是大于2T的,都用mbr方式分区,安装,先win10后ubuntu,启动统一用grub来管理

网友:
不知道算不算抖机灵

如果有两块硬盘(比如一块固态一块机械)的话,都用GPT分区,UEFI方式引导。先在一块硬盘上装Windows 10,然后在另一块硬盘上直接装Ubuntu。这时候假装Windows 10压根就不存在,让安装程序忽略另一个操作系统,不用grub对Windows建立引导。

如果按电源键之后啥都不干的话,在BIOS里设置的引导顺序排在前面的那个硬盘上的系统会被启动。如果想进另一个系统的话可以按F12之类的按键,从boot menu里选这个系统所在的磁盘

两个系统互不干扰,多爽

网友:
本文转载自安装Ubuntu 14与Windows 8.1双启动以及修复UEFI引导的两种办法,有部分删改,本文原作者保留所有权利。同样适用于win10下安装Ubuntu 15.10

在UEFI模式下安装Ubuntu 14.04与Windows 8/8.1双启动

这个教程是在一台新买的戴尔灵越 7437(酷睿i7第四代处理器, 256GB SSD,8GB内存以及内置1GB(共享内存) Intel显卡)上演示的。为了使你能够成功安装UEFI下Linux和Windows 8的双启动,我会提到你需要做的所有步骤。如果你已经完成这些步骤中的部分步骤,直接跳到下一步。如果你有个全新的系统,那就更好了。
实际上我的系统是win10,磁盘500G,不过这些影响应该不大。
在这里提到的这些步骤也适用于其它基于Ubuntu的Linux发行版,如Linux Mint,Elementary OS等等。不多说,让我们来看看如何在启用了UEFI安全启动的Windows 8系统上双启动Linux。
注意,是UEFI,这个在刻好安装盘后,选择u盘启动时会用到
让 Ubuntu 14.04 和 Windows 8 双启动:
要在一个UEFI系统上安装Ubuntu有多方面的前提条件。让我们来一个一个看:
第一步:做个备份 [可选]
做个备份总是个不错的选择,防止你把系统弄糟了。网上有众多文章教你如何备份系统。你可以参照这个教程。
因人而异,谨慎为好,记得有一次装乌班图的时候设置不对,结果整个磁盘清空,原先的windows自然也没了,后来用u盘启动才恢复了,不过一般也不会遇到这些问题。
第二步:创建一个Ubuntu的USB启动盘/光盘启动盘
你需要做的下一件事是创建一个USB启动盘或光盘启动盘。我推荐在Windows下使用Universal USB Installer创建一个Linux OS的USB启动盘。
我是用软碟通刻的盘,具体过程百度。
第三步:为Ubuntu划分一块安装分区
假设你有一个全新的系统,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创建一个分区来安装Linux。我系统中的256GB磁盘出厂时就有若干个分区,但主要是用来备份及其它目的的。主分区是安装了Windows 8.1的C盘,约有220GB。
如果你也像这样只有一个分区,你需要从中分割出一些空间给Linux。如果你有若干空间大小足够的分区,可以使用它们中除C盘外的任意盘,因为安装时会抹掉其中的数据。
要在Windows 8中创建分区,需要使用磁盘管理工具。你可以通过在控制面板中搜索‘磁盘’找到磁盘管理工具。
在磁盘管理工具中,右键点击你想划分并缩小的卷。在我的演示中,我选择C盘的卷进行缩小,划分出未分配空间:
分配出一个30G左右的盘,用来安装ubuntu。

缩小后出现的未分配空间就放在那里好了,不用对其分区和格式化。我们会在安装Ubuntu时用到它。
第四步:在Windows中禁用快速启动 [可选]
为了实现快速启动,Windows 8引进了叫做“快速启动”的新特性。尽管不是强制要求,最好还是将其禁用。
打开控制面板 > 硬件与声音 > 电源选项 > 选择电源按钮的功能 > 更改当前不可用的设置,取消选中启用快速启动(推荐)。
第五步:禁用Windows 8 and 8.1的安全启动(secure boot)
这是最重要的步骤。Windows 8新的安全启动(secure boot)原本是针对rootkit病毒的安全特性,但它也阻止了Windows和Linux的双启动。为了实现Windows和Linux的双启动,我 们必须在UEFI中禁用安全启动(secure boot)。
可以参见:如何在 Win8 上禁用 UEFI 安全引导以安装Linux。
这一步我并没有做,是用easyBCD引导的。
第六步:安装Ubuntu,与Windows 8共存
一旦你禁用了安全启动(secure boot),那就是时候安装Ubuntu了。我希望你像第二步中提到的一样创建了一个USB启动盘。插入U盘,然后从U盘启动系统。
要从USB启动,需要在Windows中选择从USB启动的选项。从电脑设置(像UEFI)中选择选项或在点击“重新启动”的时候按住Shift键。
当你用USB启动盘启动后,你会看到试用(try)或者安装(install)Ubuntu的选择,这里要点击“安装”。另外在屏幕上不多的设置选项里面,你可以选择你用的语言。接下来是关于硬盘空间,电源和网络连接等等的一些检查。只需点击继续。

不要选择DOWNLOAD,否则过程很慢,直接继续就行。

安装窗口中你需要注意的是安装类型(Installation Type)。选择这里的其它选项(Something else):
安装双系统一定要选择其他方式,第一个是清除磁盘只安装ubuntu,我上次就是选了这个,结果装成了单系统。

还记得我们事先划分的未分配空间吗?我们将用它来创建根分区( / ),交换空间(Swap)以及家目录(Home)。选择空闲(free space)然后点击加号(+)(这一步很重要,一定要分好,之前安装多次都是没有分配好这个导致出错)。

它会给你提供创建Linux分区的选项。我们正在创建根分区 /。10到20GB空间就足够了。选择大小(Size),然后选择Ext 4作为文件系统以及 /(意思是根)作为挂载点(Mount point)。
点击确定会回到分区界面。下一步我们创建交换空间(Swap)。像之前一样,再次点击加号(+)。这次我们选择作为交换空间(Swap area)。建议的交换空间大小是物理内存的两倍。
以同样的方式创建家目录(Home)。给它分配最大的空间(实际上是给它分配剩余的所有空间),因为这是你会用来存储音乐,图片以及下载的文件的位置。
分配好了根分区( / ),交换空间(Swap)和家目录(Home)之后,点击现在安装(Install Now):

这一步注意:引导不要选择默认的整个磁盘,而是选择你的根目录或者home目录,之后可以用easyBCD引导这个盘启动ubuntu。

好了,你现在基本上以及赢得了这场战役了~露出胜利的微笑吧~接下来你会被要求设置用户名密码等等。基本上你现在只需点击下一步。
一旦安装完成,重新启动电脑,你应该会看到紫色的grub欢迎界面。尽情享受Ubuntu和Windows 8的双启动模式吧。(译注:对于可能出现grub系统选择中没有Windows 8选项或是无法正常启动的情况,可搜索Boot Repair工具的使用)
我希望这份指南能够帮你实现Ubuntu和Windows 8的UEFI模式双启动。虽然这篇文章是为Ubuntu写的,它对其它的Linux OS应该也有所帮助。欢迎提出任何问题与建议。
Windows和Ubuntu双系统,修复UEFI引导的两种办法
碰到电脑直接启动到Windows 8而没有出现启动Ubuntu的选项。
这里有两种修复EFI启动引导的方法,使Ubuntu可以正常启动

将GRUB2设置为启动引导
1. 启用GRUB引导
在安装时,有些地方可能会出问题。
理论上来说,如果你首先安装Ubuntu,那么你需要关闭快速启动。
希望你按照这个指南创建一个UEFI Ubuntu 启动优盘安装正确的UEFI引导程序。
如果你在安装时已经完成了这些事情,那么可能出错的地方就是将GRUB2设置为启动管理器。
可以按照以下几个步骤将GRUB2设置为默认的引导程序:
登录Windows 8
转到桌面
右击开始按钮,选择管理员命令行
输入 mountvol g: /s (这将你的EFI目录结构映射到G盘)
输入 cd g:\EFI
当你输入 dir 列出文件夹内容时,你可以看到一个Ubuntu的文件夹
这里的参数可以是grubx64.efi或者shimx64.efi
运行下列命令将grub64.efi设置为启动引导程序: bcdedit /set {bootmgr} path \EFI\ubuntu\grubx64.efi
重启你的电脑
你将会看到一个包含Ubuntu和Windows选项的GRUB菜单
如果你的电脑仍然直接启动到Windows,重复步骤1到7,但是这次输入: bcdedit /set {bootmgr} path \EFI\ubuntu\shimx64.efi
重启你的电脑
这里你做的事情就是登录Windows管理员命令行,将EFI引导区映射到磁盘上,来查看Ubuntu的引导程序是否安装成功,然后选择grubx64.efi或者shimx64.efi作为引导程序。
那么grubx64.efi和shimx64.efi有什么区别呢?在安全启动(serureboot)关闭的情况下,你可以使用grubx64.efi。如果安全启动打开则需要选择shimx64.efi。
在我上面的步骤里面,我建议先试一个,然后再试试另外一个。另外一种方法是选择一个,然后根据你选择的引导程序在BIOS中启用或者禁用安全启动。
2.使用rEFInd引导Ubuntu和Windows双系统

rEFInd引导程序会以图标的方式列出你所有的操作系统。因此,你可以通过点击相应的图标来启动Windows、Ubuntu或者优盘中的操作系统。
点击这里下载rEFInd for Windows 8。
下载和解压以后,按照以下的步骤安装rEFInd。
返回桌面
右击开始按钮,选择管理员命令行
输入 mountvol g: /s (这将你的EFI目录结构映射到G盘)
进入解压的rEFInd目录。例如: cd c:\users\gary\downloads\refind-bin-0.8.4\refind-bin-0.8.4 。 当你输入 dir 命令,你可以看到一个refind目录
输入如下命令将refind拷贝到EFI引导区 xcopy /E refind g:\EFI\refind\
输入如下命令进入refind文件夹 cd g:\EFI\refind
重命名示例配置文件 rename refind.conf-sample refind.conf
运行如下命令将rEFind设置为引导程序 bcdedit /set {bootmgr} path \EFI\refind\refind_x64.efi
重启你的电脑
你将会看到一个包含Ubuntu和Windows的图形菜单
这个过程和选择GRUB引导程序十分相似。
简单的说,主要是下载rEFind,解压文件。拷贝文件到EFI引导区,重命名配置文件,然后将rEFind设置为引导程序。

网友:
我已经第三次重装Ubuntu了(前两次是Windows崩溃然后导致启动程序崩掉不得不重装的,这一次也是 T_T),

我感觉那些高票答案还是太复杂,我每次重装都很简单。

1、先划分区

这个工作在第一次准备安装的时候看了好多教程,跟着做的。第一次做完以后就不需要再做了。本着不重复造轮子的心态,可以看看上面几个答案的分区划分,然后再过来接着看这个

2、下载UltraISO和Ubuntu

UltralISO是一个写入U盘的软件,自行google下载。
Ubuntu的ISO安装包,世界各地都有镜像文件,同样自行google下载

3、运行UltraISO

选择“打开” -> 选择你下载的ISO镜像包 -> "启动" -> “写入磁盘映像” -> "写入"
然后等待完成

4、安装

重启电脑,狂按`DEL`键,选择U盘启动,然后选择语言。之后就是你能看得懂的语言了。

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安装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第三个“其他”,然后找之前划出来的分区。

注意在划分区的时候要选择系统启动的boot,千万要选择ubuntu的boot的启动分区,这样可以有选择进入ubuntu或者windows。

然后就好了,不需要EasyBCD这些。

安装好了重启会自动询问进入哪个系统。

写得挺乱的,也没图。只是希望有帮助

还有,如果会写代码一定要提前给自己写个脚本,因为一旦Windows有个什么三长两短,Ubuntu也跟着GG 了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60ccbceb18624464cab197ea.html 务必着重注意第10步

PS:知乎管理员大大,能不能提供Markdown功能啊,写起答案来好累

网友:
因为笔记本主板坏了,买了一块自己换了。
顺手更新了系统,win10+mint 17.2
老电脑,没使用EFI。
感觉毫无压力,和当年win7时代没啥不同。

网友:
你只需要在Linux下有个boot repair就行, 现装 Windows最后装 Linux,记得网络要翻墙,否则boot repair失效

网友:
SSD重装双系统,并解决Ubuntu下N卡驱动问题前几日 入了1带缓存120G SSD,于是便清零从头再来,唯一遗憾的就是敲的JAVA代码全毁了,没备份到。。SSD加光驱硬盘托架真心快!U盘安装windows8.1过程不必多说 唯一注意的就是4K对齐 有很多工具

  •     固态硬盘速度检测工具绿色版AS SSD Benchmark V1.6
  •     无损4K对齐工具Paragon Alignment Tool 3.0

  •     好了上Ubuntu了 心痒了直接上最新版Ubuntu 15.04
  •     同样是U盘安装 分区的话  我纠结了一个多小时 因为网上关于ubuntu分区的主题一般都过时了
  •   最终分成这样 原本120G的SSD我预留了30G给Ubuntu  还有100G的机械硬盘
  • 所以:/boot 200M 用来放引导
  • /swap 即交换空间 给了2048M  笔记本内存4G还够用吧 其实可以不分 但是强迫症分了 怕到时开了个大软件不够用 不过ubuntu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 /  根目录剩下的SSD全丢给它了
  •    什么/usr  /var/log  /tmp /opt  /bin 全部不用管他  之前为什么纠结一个小时呢,就是因为软件都装在/usr上 担心不够空间  后来度娘得知能够在/home做软链接直接飞。。那还怕什么 直接上!
  • /home 100G 机械硬盘都给他了 反正现在硬盘那么便宜是吧。
  • 分区的顺序最好是把boot分区靠前,swap分区最后。如果是整个硬盘安装一套Linux系统,一般来讲boot放到最前面,并且把boot设置为主分区,其它都设置为逻辑分区。当然我们是双系统安装,所以一般都选择逻辑分区即可。
  • 不懂安装 这里还有 大王派我来发帖,Ubuntu系统安装方式之一,不过是最好的。。_ubuntulinux吧 不过这个发帖者也存在不少错误还有不够严谨吧 做下参考就行 分区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来 其实我这么纠结就是想充分发挥SSD的性能。

  • 重要的话要说三遍。。
  • 上图的启动引导器的设备一定要选择你分/boot的哪个sda哦
  • 上图的启动引导器的设备一定要选择你分/boot的哪个sda哦
  • 上图的启动引导器的设备一定要选择你分/boot的哪个sda哦

  • 撸完Ubuntu后应该能进去了,不能把就进bios的boot调一下顺序 最好用ubuntu引导windows..  SSD就是强大 开机10秒以内。。真的好爽 哈哈哈

  • 接着搞笔记本双显卡问题了。。因为我们有大黄蜂!Bumblebee - Ubuntu Wiki 这是wiki链接英文好的自己看着撸。
  • 现在双显卡没那么难解决了   在命令行下:
  • 1. sudo apt-get install bumblebee bumblebee-nvidia primus linux-headers-generic     //这里100+M吧 很快下完的
  • 2.Reboot.                //重启
  • 若第一步提示没发现软件包就先 sudo apt-get update 一般就可以解决
  • 重启后验证 输入 lspci |grep -i vga 列出Intel集显和NVIDIA独显的工作情况,N卡后显示“rev ff”,独显已经关闭

  •   啊啊啊本来想上个图的  没想到ubuntu的Chromium浏览器并不支持上传插件 按照步骤来应该可以的,之前在墙外注册了一个博客 唉  天天翻 挺麻烦的 又限速 这算是我在网易博客上的处女贴吧  有空就更新下心得,当然都是很基础的比较实用的咚咚  希望能帮助到你吧  微信就是博客名 欢迎交流

网友:
有这么麻烦么?
直接用UUI制作Ubuntu的启动盘,
然后开机按ESC,选U盘进入,直接选择和Windows共存就是了

网友:
劝你直接hyper v,不然会遇到很多奇怪的问题,特别是如果你的硬件比较奇怪的话。
如果你是SSD,在装Ubuntu时候需要手动分区,/ 和/home最好分别mount到ssd和hard drive上。

网友:
像我這样的小白,买台新电脑回来直接就格盘装个ubuntu,啥问题都不用操心。。

网友:
如果只是玩玩建议直接虚拟机。
不然一个月后又会在知乎上见到这样的问题:双系统如何在不影响win10的情况下卸载ubuntu?

网友:
建议题主虚拟机先玩玩,就算学习,前期虚拟机也是足够的(前期不都是学Command Line?)。

然后如果真要装的话,建议题主这样搞,从750硬盘里分出100G安装Ubuntu,SSD不要动。
这样以后SSD各种格盘重装都不会影响Ubuntu。

(如果准备专心搞Linux的话)
如果题主有钱的话,建议组个性能好点的主机,SSD,16-32内存,i7 4xxxx..........(没钱等忽略,钱多请送我一台!谢谢!)

网友:
楼上方法太复杂了,如果只是希望安装双系统win10+ubuntu的话,
1->先安上win10,然后格式化一个硬盘分区(注意备份数据),然后删除该分区卷,
2->做一个ubuntu的安装U盘
3->插上电脑,从U盘启动,选择安装双系统选项就ok了。
4->重启后可以进入grub

网友:
您可以参考一下我录的视频:
【技术分享】使用U盘快速在Windows10下搭建Ubuntu_野生技术协会_科技_bilibili_哔哩哔哩
这个文字教程也非常不错
http://www.cnblogs.com/Duane/p/54242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