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装在固态硬盘中是否会对固态硬盘有损害?应该怎样延长使用寿命?

楼主(2018-02-06):
纯小白一枚。 听说固态硬盘不适于重复写入,删除数据。那系统装在固态硬盘中,系统自己产生的垃圾文件,缓存文件等应该如何处理? Win7 更新日志: 1. 增加问题怎样延长使用寿命。 2. 修正问题描述中的错别字。

网友:
会影响固态硬盘的寿命,但是你如果不把系统装在固态硬盘的话会影响你的寿命!

网友:
谢邀。
第一反应是好气又好笑,但是本着知乎精神,看在题主真的是小白的情况下,还是认认真真的给你讲一讲这个问题。

系统装在固态硬盘中是否会对固态硬盘有损害?
损害肯定是有。任何东西都是这样,使用频繁会增加损坏的进度。你买一双鞋天天穿半年就磨破了,你一个月就穿一次说不定能穿一辈子。但是这样的意义又如何?你买鞋子是为了升值还是为了自己穿?

回到固态硬盘上面来。
固态硬盘最大的优势就是提升了读写速度,将系统和常用软件安装进固态硬盘,将大大提高你的整台电脑的使用体验。说通俗点,买固态硬盘不就是为了让电脑更快一些么?
而现在,题主你买来了固态硬盘,却因为怕频繁的重复写入而损坏,就用固态硬盘做第二硬盘,存储文件用,这样固态硬盘的意义就完全失去了。况且,你的系统和软件都装在机械硬盘里,固态硬盘里的文件又会受到机械硬盘的影响导致无法发挥最大的优势。那你说,买固态硬盘干嘛?

固态硬盘的正(zhu)确(liu)用法是,系统和常用软件都装在固态硬盘里,存储的文件如果多的话就另外挂一只机械盘。 当然如果是壕,直接买一个足够大的固态硬盘是最好了。

任何电子产品买来都是用的,SSD,iPhone,单反,都是如此。如果你因为它比同类产品稍微贵了一点点就把它当神佛一样供起来用的话,那不如不买。

网友:
买个128GB的ssd   放在桌子上 插两柱香  供起来

网友:
各位说的好像第一台电脑没有过这种杞人忧天。当年40G IDE硬盘的我,却纠结分多大区给XP,现在分个毛,所有硬盘都是整块用。题主是中学生,宽容点。
SSD确实有擦写次数的寿命,超出擦写次数可能寿终正寝。三个类型中:1、寿命最长,价格最贵的SLC;2、寿命和价格居中的MLC,3000-5000 P/E寿命;3、寿命最短、价格最低的TLC闪存,P/E寿命约1000-2000余次但这个寿命正常使用电脑想要达到需要很久。而且相对磁片硬盘,SSD没有运动零件,寿命比老硬盘只长不短。
最终更新:三星TLC闪存840 SSD盖棺论定,可靠性不是问题

===========================补充===========================
我的一块金士顿SSd使用五年寿终正寝,故障表现为电脑大数据写入时掉盘,蓝屏死机,不断电重启不可识别,需要断电重新识别,读取没问题。
契合Google刚发布的实验结果:SSD的时间寿命更关键,比机械硬盘时间寿命要低,而且和使用不使用关系不大;比特错误率也比机械硬盘高,但对芯片来说很容易解决,那就是冗余区块,所以Google说这个参数毫无意义;全新SSD即存在坏块,只是有冗余区块,我们不知道而已。

Google揭秘SSD可靠性:SLC闪存神话破灭
Google揭秘SSD可靠性结论:
1、不可纠正比特错误率(UBER)这个参数毫无意义,不要理会它。
2、好消息:原始比特错误率(RBER)在使用损耗中的增长速度比预期得要慢,而且与UBER后者其他错误无关。
3、高端的SLC硬盘并不比MLC硬盘更可靠。
4、坏消息:SSD的故障失败率比机械硬盘低,但是UBER更高。
5、影响SSD可靠性的是其年龄,而不是使用程度。简单地说,一块闲置了两年的SSD还不如一块使用了一年的更靠谱。
6、全新的SSD里也会普遍有坏块。如果一块SSD里有大量坏块,可能会影响其他更多区块,导致芯片损坏。
7、30-80% SSD起初就有至少一个坏块,2-7%使用四年后会有至少一个芯片损坏。
===========================补充===========================

固态硬盘公司也一直在研发各种技术延长SSd的寿命,例如均衡写入技术以求存储单元的写入次数比较平均,避免局部过早损坏;在主控中加入压缩算法以增加使用寿命及加快传输速度。

怎样延长使用寿命:
第一、确保硬盘读写模式是AHCI。
在AHCI 1.0规范中,Intel引入了NCQ(Native Command Queuing)功能。支持NCQ技术的硬盘在接到读写指令后,会根据指令对访问地址进行重新排序,减少了读取时间,使数据传输更为高效,同时也有效地延长了硬盘的使用寿命。
第二、确保你的电脑开启了TRIM。
一般来说,WIN7以上操作系统都是默认开启的,那如何确认呢?只需要在命令提示符(管理员模式)内输入这串命令:fsutil behavior query DisableDeleteNotify
如果反馈的结果是0,证明是开启了;如果反馈的结果是1,那就代表没有开启,可能就是你的系统出了问题,最好更新下补丁或者重新安装下。顺便提一句,XP系统不支持TRIM哦,所以还是再建议一下:XP系统用SSD比较奢侈。
第三、确保4K对齐。
这个名词,想象大家都很熟悉了~根据测算,4K没有对齐的情况下,SSD的效率会损失一半,寿命也大大减少,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设置。至于方法,很简单了!只需要用正版的系统镜像安装系统,系统安装过程一定会把4K对齐的!
第四、关闭Windows Search服务和Superfetch服务。
这两项服务更适合速度较慢的机型硬盘,在我们不需要进行搜索或者运行程序的时候,它就已经做了一些“预备工作”,以便我们实际工作时可以更快的响应,而对于SSD来说,完全没有必要,反而增加读写次数,因此还是关掉为好。
方法如下
1、运行Services.msc回车
2、找到Windows Search和SuperFetch选项,右键单击属性
3、将其停止

网友:
2005年我买第一台电脑的时候,导购告诉我液晶屏寿命短,3年左右就坏了,结果我买的显像管屏幕。2007年装修的时候我怀着试一试的心态换了液晶屏,一直用到现在.....电子产品谈寿命比较扯淡的。除非你遇上次品,否则在你电脑的整个使用周期内都不可能把硬盘用坏。电子产品被扔掉的时候,其百分之九十都不坏了,而是被淘汰了

网友:
最重要的写在前面:固态这东西是消耗品,买来就是拿来爽的,不要拿起来供着,随便艹,要是处处小心用起来不爽你买它干嘛。
还有,大哥小姐姐们别光感谢来个赞啊
------------------------------------------------------------------
固态本身的用途就是让那些频繁使用的数据得到加速,那些不常使用的大可以放在机械盘里,现在你却担心重复读写会让固态报废?

  • 应该这么说,每一块固态都有他的擦写次数限定,第一不是说超过这个擦写次数这块固态就报废了,只是即使还在保修期内厂商也不给保修了。第二,这个擦写次数指的是什么?比如一块120G的固态,存满一次120G的东西叫一次P/E不管你存多少文件 只要加一起不到120就不叫一次 当然可能不见得是120 多半是100多 快120G。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平时频繁的创建/删除一些文件会对你的固态产生什么不良影响。
  • 一块固态的使用寿命少说也有四五年,在这四五年里你也基本不可能达到它的擦写次数限定,一块固态坏掉通常有几种可能:作死刷别的硬盘的固件/作死放火里烧/作死泡水里/作死上高压电/质量问题。是的,反正我没听说有人把读写刷爆坏掉的(我指的是日常的使用,即使你每天读写几十G的文件,五年之内基本是不可能达到擦写次数上限的,附上一个链接用个10年没问题,影驰战将SSD耐久性折磨测试(3/5最终更新)请注意影驰在SSD市场仅仅是低端品牌,而测试用的虽然是mlc颗粒但是也仅仅是影驰的入门级产品。再来一个好了《固态硬盘寿命测试》这个针对的是tlc颗粒的,以防偏颇)。
  • 科技是在进步的,你现在觉得速度起飞的SSD,在两三年后可能就不算什么了,sata3接口的SSD读写速度瓶颈是600MB/s左右,现在新兴的PCL-e接口的SSD的读写速度轻轻松松上1G/s,过不了三年你就想换个硬盘了。那时候说不定你觉得你现在在用的SSD真是卡爆了。
--------------------------------------------------------------------------
以下摘自贴吧:
1、不要使用碎片整理
碎片整理是对付机械硬盘变慢的一个好方法,但对于固态硬盘来说这完全就是一种“折磨”。消费级固态硬盘的擦写次数是有限制,碎片整理会大大减少固态硬盘的使用寿命。其实,固态硬盘的垃圾回收机制就已经是一种很好的“磁盘整理”,再多的整理完全没必要。Windows的“磁盘整理”功能是机械硬盘时代的产物,并不适用于SSD。
除此之外,使用固态硬盘最好禁用win7的预读(Superfetch)和快速搜索(Windows Search)功能。这两个功能的实用意义不大,而禁用可以降低硬盘读写频率。
2、小分区,少分区
还是由于固态硬盘的“垃圾回收机制”。在固态硬盘上彻底删除文件,是将无效数据所在的整个区域摧毁,过程是这样的:先把区域内有效数据集中起来,转移到空闲的位置,然后把“问题区域”整个清除。
这一机制意味着,分区时不要把SSD的容量都分满。例如一块128G的固态硬盘,厂商一般会标称120G,预留了一部分空间。但如果在分区的时候只分100G,留出更多空间,固态硬盘的性能表现会更好。这些保留空间会被自动用于固态硬盘内部的优化操作,如磨损平衡、垃圾回收和坏块映射。这种做法被称之为“小分区”。
“少分区”则是另外一种概念,关系到“4k对齐”对固态硬盘的影响。一方面现在主流SSD容量都不是很大,分区越多意味着浪费的空间越多,另一方面分区太多容易导致分区错位,在分区边界的磁盘区域性能可能受到影响。最简单地保持“4k对齐”的方法就是用Win7自带的分区工具进行分区,这样能保证分出来的区域都是4K对齐的。3、保留足够剩余空间
固态硬盘存储越多性能越慢。而如果某个分区长期处于使用量超过90%的状态,固态硬盘崩溃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所以及时清理无用的文件,设置合适的虚拟内存大小,将电影音乐等大文件存放到机械硬盘非常重要,必须让固态硬盘分区保留足够的剩余空间。
3、及时刷新固件
“固件”好比主板上的BIOS,控制固态硬盘一切内部操作,不仅直接影响固态硬盘的性能、稳定性,也会影响到寿命。优秀的固件包含先进的算法能减少固态硬盘不必要的写入,从而减少闪存芯片的磨损,维持性能的同时也延长了固态硬盘的寿命。因此及时更新官方发布的最新固件显得十分重要。不仅能提升性能和稳定性,还可以修复之前出现的bug。
4、学会使用恢复指令
固态硬盘的Trim重置指令可以把性能完全恢复到出厂状态。但不建议过多使用,因为对固态硬盘来说,每做一次Trim重置就相当于完成了一次完整的擦写操作,对磁盘寿命会有影响。
现在有许多软件都能提供固态硬盘的恢复指令,最著名的是HDDErase。操作过程大致也是将主板BIOS的启动顺序改为光驱优先或者U盘优先,然后插入存好软件的启动设备,进入引导界面,根据提示来操作。
英特尔固态硬盘工具箱(Intel SSD Toolbox)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不用打繁杂的代码,直接在windows下按照提示鼠标操作即可,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固态硬盘性能衰减。

网友:
题主你送给我,然后两年后我再给你买个一样大的。

网友:
我突然发现我的答案老是黑室友。我又联想到了室友的事迹:我有个室友从来不开Wi-Fi,(学校用校园网,没法用路由器,只能拿电脑开)理由是:伤电脑。

网友:
很久以前的固态硬盘有这个问题:缓存文件总是在少数区块读写,很快就把区块寿命耗尽了,然后少数区块出问题整个硬盘也莫名其妙坏掉。

现在的固态硬盘使用了各种技术预防这些问题,所以即便是进行高负载读写操作也很难快速消耗硬盘寿命。所以你可以放心在固态盘安装操作系统。

网友:
现在主流SSD的P\E次数是3000次,如果你预算1000那么256G可以买到5000P\E的好盘,也就是说,可以写入256*5000=1280000G的数据,假设每天大量写入100G,平均写入放大率为2,也就是每天写入量200G,那么使用寿命就是1280000/100*365=17.534年,你还得算算平均每天能不能写到100G这个量,所以完全不必担心闪存寿命,所以通常是电脑比SSD先挂,主控比闪存先挂。你的电脑最多用个五六年,过了五六年固态硬盘的价格已经下降了很多,到时候你还会用你原来那块又小又慢的固态硬盘吗,到时候真的不会买一块新的固态硬盘吗?

网友:
请善用搜索功能

http://www.zhihu.com/question/32192626/answer/55022887

网友:
不需要怜香惜玉,怎么用着爽就怎么用。
这是我前年新年买的三星840,用的是TLC的颗粒,理论上完全覆写个一两千次就挂掉。
然而用到现在还只有不够100次!容量似乎也够用,也没有感觉性能下降。
所以黑五本来打算海淘个SanDisk Ultra II的512GB固态盘,当时价格只有折合人民币六百多元,后来咬咬牙还是忍下来了。

网友:
其他不说,就说一个,苹果现在的MacBook全系列,都是用的纯纯的一整块ssd硬盘(除了一款谁都不会买的的老13寸非retina的mbp),不管你是OSX系统还是Windows系统,亦或是双系统,一律都是装在ssd盘里面的,但是好像也没什么人反映过ssd硬盘寿命问题的。
忘了说14寸的雷蛇也是用的一整块ssd。

还是那句话,ssd是大势所趋,放心大胆的用吧。

还是有人担心ssd的寿命问题的,那我就放个大招吧,让纠结党们看看ssd到底有多耐操!【折腾】给纠结党看的实测Intel X25-V的耐久度http://bbs.pceva.com.cn/thread-11842-1-1.html

网友:
老婆漂亮舍不得日?

(°ー°〃)

网友:
楼主你固态硬盘不装系统是不是准备用来放的PDF版四库全书。那种肯定读取的少。
这东西买来不就是为了用的。另外,不知你是小小白还是老小白。这经历过整个u盘发展的人都知道。这东西抓紧用,不要考虑长久。另外大小上现在够用就好了。
剁手买256M大U盘,准备用个5年的你觉得可不可笑。

网友:
你把系统装在固态上 节约下来的时间可是你的寿命啊 固态的寿命算啥

网友:
题主,现在固态这么便宜了别那么省了好吗,资料存资料盘,其他什么应用程序,系统,浏览器缓存统统设置到固态硬盘才是王道。
怕坏要么买无限期免费换新的金士顿(好像是这牌子),要么和我一样买PB俱乐部会员三星 XXX Pro,基本个人用户的那点使用量要用坏得好久(我机子基本不关都开了三年了也没啥事,而且我平时使用都是开几十个网页,高清视频、游戏、WORD、PDF同时开启)

网友:
我已经看到了未来。
某年某月,等到时候你有了女朋友,知乎会出现一个新的问题:
“天天跟女朋友啪啪啪是否会对女友造成伤害?怎样延长女友的寿命?”

网友:
买固态盘不就是为了速度么?不装系统?买盘装B啊,固态盘是有写寿命,但是目前的盘的写寿命基本上能坚持到你淘汰这个电脑的时候

网友:
瞧,又有一个请了个保姆当老妈伺候的人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