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排阻故障,华硕K55VM内屏不显维修

楼主(2018-02-06):
华硕 K55VM 2.0  i5 CPU 、 独立显卡(可拆式独立显卡板)

故障:内屏不显、外接有显

维修:此款机器显卡可以拆卸,拆下显卡后主板开机还是有显示的;集显、独显内屏都不显示,

判断桥坏的可能性不大,尝试重刷BIOS无果;拆开屏幕没发现屏线有松动情况,屏坏的可能也

不大;检测主板屏线插座,发现屏 3V 供电只有 0.5V 左右,该电压由Q4502控制的,测Q4502

G极 电压不到 2V,故障点找到了,看点位图 G极 电压是 12V 经 RN4501(104)限流后获得的,

由于华硕主板的排阻坏机率不是一般的高,不论任何情况,排阻是第一要处理的;找料板拆一

104排阻换上,通电测试 Q4502 3V 输出正常了,接屏开机显示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ps: 看似很简单的维修,如果不是独显可拆卸的话,可能第一时间是拿显卡开刀的了。

网友:
屏共电有问题

网友:
排阻问题算是通病了啊!!!!!!!!

网友:
请教楼主。拆下显卡后主板开机还是有显示的, 指的应该是外接有显, 内屏不显, 这样对吗。

网友(点评):
肯定是啊 不然拆下独显 内屏有显不就是独显的问题了吗

网友:
学习了,对维修有很大帮助,好文章大家共同分享!

网友:
好文章,谢谢分享,学到了很多!

网友:
感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
看论坛都是加内存加死  刷bios  亮机  风扇狂转 本地网卡感叹号  刷了4个无效果  求助大神~~

网友:
华硕排阻是硬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