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开机白下屏就掉电

楼主(2018-02-06):
3V 5V的滤波电容换了,NEC也换了,就是老是这样,有的时候也能好,真找得到问题

网友:
量下各个供电电感,看看是不是缺电压

网友:
最终找到问题,这种维修只能这样换了,没有办法碰碰运气,南桥坏了

网友:
查信号到南桥   换南桥就好了吗

网友:
这个掉电的信号是不是不好查,掉电是电流是多少?0.3A可能与PCH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