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27la进水机维修,内存供电IC代换

楼主(2018-02-06):
今天接到一个同行的笔记本,DELL PP27LA,开机跳到1.3a然后掉到0。9A左右不显示,换了内存一样,后来发现内存供电IC坏了,如图原装芯片为TPS51100DGQRG4。供电10脚有断开了,在别的料板上拆了一下,装上亮机,现在共享出来~~~

网友A:
掉回来怎么想到的是内存供电的问题呢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楼主果然是老司机,我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回来怎么想到的是内存供电的问题呢不是显卡问题?

你修主板不会目测吗?都进水了,还看不出哪的问题先去找显卡?

网友:
十脚是供电脚啊,坏了当然开不了机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晰,问题明显,学习了,换完芯片搞定了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很细心

网友:
原来是内存供电的事啊,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哈哈  楼上那人修主板都是直接干  从来不看主板  不显示 加焊显卡  掉电加焊显卡   系统进不去还是加焊显卡

网友:
从图片上看 应该是进水把此腿烧断了

网友B(2018-06-13):
引用 网友A:
掉回来怎么想到的是内存供电的问题呢不是显卡问题?

修机器这样是不行的 技术再好没有眼力价也没用啊 一个小电阻腐蚀能让你所有的理论坍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机器这样是不行的 技术再好没有眼力价也没用啊 一个小电阻腐蚀能让你所有的理论坍塌

hhh红红火火恍恍惚惚  这是真的  查半天摸到一个电阻自己掉了 换上去就好  前面费时费力全白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