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8GD3 板号MCP78不跑码修复一例 附BIOS

楼主(2018-02-06):
型号:昂达 MCP78 Ver:4.0  (开机后显示型号N68GD3)
故障:不跑码   开机00
时间:2018.02.06
地点:陕西省西安市户县秦镇
经过:
这台电脑是客户要上门检修的个人原则是显示的不上门,毕竟如果没解决问题客户肯定不会爽快的 掏上门费了。
但是客户再三说明电脑移了个房间就不显示了。估计线没插好,带了2根内存 诊断卡 电源线和VGA线就去了一趟。
开机后硬盘灯常亮,误以为已经在进系统,插音箱没生意,重启发现开机按键按下时刻硬盘灯就会常亮。插诊断卡
显示00,放电无果,告诉客户要拿走主机,或者送修。然后我就带着主机回来了。
拆下主板测量。
主板灰尘很多,吹了下诊断卡依旧00

测量PCIE旁边这个MOS  1.5V

旁边另一个MOS也是1.5V。

内存供电VTT0.75  没拍照。
CPU旁边一MOS  没有电压

CPU供电也是0

看了下IC是 UP1955P 论坛看了下有个帖子说可以用UP6281替代,但是没有得到验证回复。看了下脚位
1脚BOOT有12V ,2脚PWM有2V ,3脚OD有12V,4脚VCC有12V,5678脚都没有电压。断电测量没有短路。
两个IC测量结果一样。

找了一块华硕N68料板,上面看到2颗UP6281,代换上去。

测量 CPU电压1.4V出来了

测量1.1V电压也出来了。

开机诊断卡跑22,这就对了  没插内存开机的,22是没认到内存

OK

附上备份的BIOS
昂达 MCP78

网友:
没有CPU供电

网友A:
驱动芯片问题   捡钱的故障呀!能收多少票票!

网友B:
AM3主板能收几个钱啊,上门维修,遇上爽快用户还好,不爽快的如铁公鸡拔毛,好说歹说才给点,现在搞维修真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芯片问题   捡钱的故障呀!能收多少票票!

收了50,还要送货上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3主板能收几个钱啊,上门维修,遇上爽快用户还好,不爽快的如铁公鸡拔毛,好说歹说才给点,现在搞维修真 ...

是的  跑了2趟,一共收了50  真心累,正常清灰散热还20呢

网友:
这技术行啊,就是要多这样的技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