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M3A78M V1.0板,开机不走码,CPU电压低

楼主(2018-02-06):
联想 M3A78M V1.0板,开机不走码,各电压都正常,CPU电压偏低,只有0.9V,复位正常。为什么CPU已经工作,但是电压偏低,只有0.9V,正常应该在1.2V左右。
没有思路了。求助,各位,应该怎么修?

网友:
测下主板电池!刷一个BIOS看看!

网友A:
M3A78M 开机不走码,CPU电压0.9V,应该不低吧,主板跑马后CPU供电会升高的。。。

网友:
这个板子电池也会影响不开机,北桥也有空焊的

网友:
CPU工作了么??跑马后才会电压高-------

网友:
不跑码之前是0.9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3A78M 开机不走码,CPU电压0.9V,应该不低吧,主板跑马后CPU供电会升高的。。。

预设电压出来了,应该是没出SVID,有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这种要是没多少维修的方面,就看类似的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