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小米5开机大电流快充ic部分发热严重

楼主(2018-02-06):
开机2a大电流,快充ic发热严重,有没有哪位老哥遇到过的,求助。
小米

网友:
还没需要主板问题的 来看看国产机修的少

网友:
寄来我修 联系我(qq微信同号261307853)

网友:
哪个热先摘掉了再试 排除法比较容易

网友:
这是典型的短路维修,可以把快充ic先取下试试看。最好可以测测供电等的二极体值。

网友:
最后你的手机有出现彻底黑屏驱动不可获取到吗 提示是未知驱动(Unkown Device)?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电源ic发热严重 然后直接整台手机黑掉 屏幕无任何反应

网友:
都说是快充IC出问题才这样,快充IC散热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