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80 LG4858L 11326-1 独显 按开关不触发

楼主(2018-02-08):
品牌:联想笔记本
型号:G480
主板: LG4858L 11326-1 独显
故障现象:按开关键不触发
     同行拿过来说本本不能开机,说又没有进水,报好价就放在这里了,第一步:
     拆机测量主板3V和5V,无电压输出,再测开关上面也有3.3V,
第二步:
     测量3V 5V的电感阻值也是正常的,为什么还不出电压呢?看来这问题真怪了,看下图片:

第三步:
       接下来只有测量IO的各脚电压和工作条件了,找图纸测量各引脚的电压都有正常,再一路查到待机芯片的各个引脚,也没看到有什么不对的,先上待机芯片的图:

第四步:
     无意中点到3V  5V两个电感上面发现短路了,看下图:

看图纸追查3V 5V的去向,找了好几个去向都没有发现问题,努力维修中。。。。。。。。。。。后来断开到了南桥待机5V供电的电阻R2408发现待机电流正常了,直接 接屏幕试机一切正常,看来这电阻不要也没关系,看下图:

第五步:
      装外壳试机半天正常,交货维修到此结束。
把本的BIOS和电路图发上来大家共享:
联想G480 LG4858L 11326-1

网友:
楼主很细心,这种疑难故障都能搞定

网友:
楼主技术好....多谢分享加分....

网友A:
看下USB口坏了吗,楼主这明显是给桥USB模块供电。

网友B:
V5REF qudiao去掉主板还能工资啊?????????

网友C:
是不是usb短路照成的呀,楼主你的usb查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V5REF qudiao去掉主板还能工资啊?????????

可以正常工作的,是桥里面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usb短路照成的呀,楼主你的usb查过吗

不是USB短路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USB口坏了吗,楼主这明显是给桥USB模块供电。

现在一切正常。。。。。。。。。。

网友:
看来是插U盘坏的吧!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看下usb各个口有没有针连接 短路的

网友D:
恭喜完修。 不了解为何去掉R2408就正常了。 为何需要3D3V_S5和5V_S5两个电压同样进V5REF_SUS脚,请大神们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 不了解为何去掉R2408就正常了。 为何需要3D3V_S5和5V_S5两个电压同样进V5REF_SUS脚,请大神们指 ...

你好,是这样的,V5REF_SUS脚是南桥的待机电压,只要有3D3V_S5电压就可以正常工作,D2401和C24266都没有问题,R2408不去掉前是待机电流编高,是0.048的电流了,所以开机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 不了解为何去掉R2408就正常了。 为何需要3D3V_S5和5V_S5两个电压同样进V5REF_SUS脚,请大神们指 ...

     纬创的插上适配器后南桥就有3V 5V      纬创的时序先产生5v线性电压5V_AUX_S5
接着由5V_AUX_S5转换成3D3V_AUX_S5 此电压仅接着给EC供电,当EC有了供电 外接晶振就会起振 接着就有EC的复位 此时EC发出s5_ENABLE信号开启系统 3v 5v 电压3D3V_S5和5v_S5 分别给南桥的3v待机点和5v待机点供电南桥有了供电 外接晶振就会起振  此时EC发出RSMRST#给南桥 完成待机等待用户按下开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