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MACBOOK PRO 不显示

楼主(2018-02-06):
不接电池,待机0.014,好像不接电池,不能触发,我这台是这样,其他的不知道是不是,现在的故障时这样的,接电池开机,电流0.8-1.1-1.2左右就跳回0.6左右,慢慢上升到0.9A了,测全板供电,独显供电没有,用键盘四键清零可以开机进系统,关机后又依旧,BIOS刷过了,显卡也搞了,因为之前订了个电池过来试也是开机咚的一声,但是不显,没显卡供电,特来求助,这个实在修的少,盼老鸟来指导指导,今年能过个好年。

网友:
在这里补充  型号是A1398  板号820-3332-A

网友A:
这种机器BIOS一般出问题的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BIOS一般出问题的太少了,

我也感觉是,四健既然可以正常进去,估计还是其他的哪里没有注意到,这种修的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方便,可以加我微信weilaiQXF,咱们一起看一下

好的,可以,明天白天上班的时候我再添加你好友

网友C:
苹果的很少修。四键清零,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的很少修。四键清零,如何操作,谢谢!

ALT加COM加P加R重新开机的时候一起按这四个键

网友D:
这种机器BIOS一般出问题的不多!!!

网友E:
这个机器的电流要上到2.0A,开机才正常,有料板,换个显卡供电芯片,没料板,就刷个集显bios,凑合用吧,买的显卡,我是没买到过好显卡的,都是能显示,会花屏的,反而原机显卡做回去,还能正常用一下,死机

网友F:
如果四键重启可以进系统,还是把bios芯片换了!

网友G:
这个会不会是显卡问题呢

网友A:
这款机器不加电池 ,电流 哪有2。0呀,没这么大的电流 吧

网友H:
修好没有,不插电池,置高batlow,或拉低电池检测,应该也可以开机的,四键是复位,需要手动复位的话,应该是哪里的小与门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好没有,不插电池,置高batlow,或拉低电池检测,应该也可以开机的,四键是复位,需要手动复位的话,应该 ...

要的急,还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好没有,不插电池,置高batlow,或拉低电池检测,应该也可以开机的,四键是复位,需要手动复位的话,应该 ...

估计可能是哪里 测漏了 ,机子已经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不加电池 ,电流 哪有2。0呀,没这么大的电流 吧

不太清楚,这款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会不会是显卡问题呢

买的显卡也有很多不靠谱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四键重启可以进系统,还是把bios芯片换了!

换过试过了  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的电流要上到2.0A,开机才正常,有料板,换个显卡供电芯片,没料板,就刷个集显bios,凑合用吧,买 ...

改集显,只刷BIOS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机器BIOS一般出问题的不多!!!

好像是的,刷过换过,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