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mni 105 pc 不触发 奇葩维修

楼主(2018-02-06):
HP omni 105 pc 不触发
105-5528cx  H61 主板
版号:IPISB-SM
接机器  按开关无反应
拆机
待机 3.3 正常    5V电感实测3.2V
明显  5V 待机不正常
见过许多51125发烫 待机3V5V同时低的   却没见过一个低的
5V 3V 线性电压正常
1脚6脚 EN 1.84   认为也正常
REF    1.96正常
晕了 以为后级微短
拆掉5V电感    5V电容直接5V 电流0.23左右  不短啊
晕菜了  换了51125   一样

这儿 搞了2小时
最后51125   2脚2个反馈电阻拆下 量阻值 15K 和10K
没得图纸  看了下其他51125图 一般30K和20K
觉得也没问题
这时候奇葩出现了  装回去  一起正常了  晕死

网友:
在维修中  5V 上管下管 滤波电容全换过  郁闷了

网友A:
是不是,这两电阻是分压电阻。受热后组值恢复正常了,然后就出电压?有很多分压电阻出这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两电阻是分压电阻。受热后组值恢复正常了,然后就出电压?有很多分压电阻出这毛病

这个 不是没得电压  而是3.3V 正常       分压电阻这一路电压3.2V  低了

网友:
最后也没明白是哪里的问题,怀疑对象可能是电阻了

网友:
这是什么主板啊,,没修过-带图来

网友:
这么奇葩的故障板子都有,暂时没有碰到过,谢谢分享

网友:
应该是分压电阻有问题,最好直接换掉。

网友(2018-04-03):
我现在手上有一块和你的一样,就是5v拉低了,不知道怎么办,都换完了。热的时候可以开,冷了就开不了 ,郁闷

网友B:
请问楼主后面搞好了没有,找不到这个图纸,跑线好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后面搞好了没有,找不到这个图纸,跑线好麻烦

当时搞这台机器时也没有图纸的  比照51125 的其他机器修的   建议换下分压电阻

网友:
非常不错的帖子,感谢分享经验,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时搞这台机器时也没有图纸的  比照51125 的其他机器修的   建议换下分压电阻

已经搞好了,后来也是参照其他机器的51125搞好了,是5v的过压保护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
我碰到一个断开EN 有3.3  一连上就0.6左右,换了好几个待机芯片,都不管用 咋弄

网友:
难道芯片虚焊了?

网友:
把那两个电阻直接换了把。。等等在开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