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影驰H110不进系统简单维修一列

楼主(2018-02-06):
接手板子吊牌挂的故障现象为不进系统如图 ,不进系统一般情况有四种:1、不抓硬盘导致的不进系统,按着不抓盘的维修思路进行维修即可   2、外设不良导致不进系统,这种现象要通过最小硬件化来排除   3、档机导致不能进系统,这种现象相对复杂一点,要考虑全板的供电、时钟、复位、IO、桥等等 4、进系统过程中卡死或掉电,像这种情况一般来说都是供电功率不足导致。基于上述的分析首先要确定故障,于是上电确认现象,如图
,开机后能正常抓硬盘进系统,用示波器测量CPU供电波形非常完美,但过一会儿之后显示画面卡死,根据平常的维修经验,直接测量CPU供电波形,发现CPU波形已经掉下去了,如图
,通过示波器测量可以确定为CPU工单问题导致的进系统卡死,懒得量直接更换CPU供电芯片,换好了之后,上电测试全板电压波形如图 ,测试过程波形非常完美,于是上CPU、插内存、装硬盘,再次通电如图 ,已经正常进系统,示波器打CPU电压波形没有任何异常,至此维修OK。总结:维修中很多不进系统或是进系统掉电大都电压功率不足导致,尤其是CPU供电

 会员675840300鑫豆2026-3-27 18:14
 会员12057272元2023-8-11 21:51
 会员14447252元2023-5-13 18:55
 会员61922元2022-9-27 10:55

网友A:
影驰主板第一次听说过!楼主技术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影驰主板第一次听说过!楼主技术佩服!

小品牌主板,我也是进了新的公司之后才接触的

网友:
楼主技术佩服..........................

网友B:
影驰还有主板,我只见过显卡和固态硬盘,另外影驰是不是也做内存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影驰还有主板,我只见过显卡和固态硬盘,另外影驰是不是也做内存条了?

有没有内存就不知道了,主板确实有哟,都是一些中低端板

网友:
主板这种故障只有抓波才能确定故障。。。LZ思路清晰,分析的有条有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影驰的主板我是不敢用

网友:
楼主售后的吗、、、那吊牌好熟悉

网友:
台式机主板 都这么努力在修 真的很好
学习学习

网友:
维修高手,技术好,示波器运用的也好

网友:
花了2天时间
终于把楼主的所有帖子看完了
收货很多

网友:
有示波器效率就是高 不错 影城的主板第一次听说

网友:
这主板修的牛B ,,,大神求带。。。

网友:
说明维修的经验很重要,维修的工具也很重要。。。

网友:
会修这种的一般都比较的强哎

网友:
大神仰慕啊,什么时候我也能变这么厉害

网友:
这么新的主板,都坏,电源芯片,虚焊有可能吗?

网友:
我们这里就在卖影驰的主板,其实和七彩虹,昂达,铭瑄一路货色,都是通路板,设计都是一样的只是换了个名字。

网友:
影驰还有主板,我只见过显卡和固态硬盘,另外影驰是不是也做内存条了,向楼主学习

网友:
这什么主板,还是第一次听说,只看到偻主,没有看到板的问题

网友:
系统掉电大都电压功率不足导致系统掉电大都电压功率不足导致

网友:
我还以为是显卡呢,影驰也出主板啦,看着做工还行。

网友:
666,楼主厉害,你那诊断卡通用所有主板吗

网友:
这个是刚好东西正需要,谢谢楼主这个是刚好东西正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
这问题没示波器估计难修!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直观          少走弯路

网友:
影驰的主板和七彩虹,昂达,铭瑄都是些小厂生产的板子

网友:
楼主售后的吗、这是在工厂的维修吧

网友:
楼主修机思路清晰明了,总结的也是很好的,我一般不敢轻易的动CPU供电芯片,有风险,楼主确实是经验丰富,

网友:
第一次听说影驰还有主板,哈哈

网友:
这工作台可以专业,影驰主板第一次听说过,学习了

网友:
现在我很多贴子都看不到了,是不是要申请迅维网校才能看啊

网友:
同样的问题 按照楼主的方法 修好了 多谢楼主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学习一下,很不错的技术贴,受益匪浅!!!!谢谢楼主。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先收藏了 说不定以后会遇到

网友:
么新的主板,都坏,电源芯片,虚焊有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