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电p11hd平板主板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2-06):
有一台p11hd不开机,测量开机电路由反应,在主板显示屏接口处电压为0,断电后,测量贴片电容两端的阻值,为0,顺着电路找。发现其开关管一只sop-23的管子损坏,查资料后,找相同类型的管子代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你真的是高手,很多台机的平板都修不好,没有头绪,不知道如何下手,高手你是不是台电的售后,平板没电路图不好查线路,就算有线路也应该是有维修上的技术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