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拍视频没声音,只有沙沙声,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2-06):
6s拍视频没声音,只有沙沙声,是怎么回事??我的是11.2.5的系统,用其他软件拍,没问题。求解!!

网友:
既然是新系统,而且其他软件可拍,把系统再刷一个呗

网友:
估计是新系统又有BUG,第三方软件正常说明硬件没啥问题,拍视频是系统自带的软件,所以新版IOS估计有bug

网友:
刷机试试

网友:
是开机排线上的麦克风问题,跟换后解决!!!

网友:
又学到了新的思路了~~~~~~~~~~~~~·

网友:
前摄像头上的麦克风吗?这个没碰到过坏的,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