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3-572G 待机电流偏高短路

楼主(2018-02-07):
      机器裸板电流也是0.19 测量待机5V有  3.3V无   3.3VPU401芯片发烫  PL402阻值正常 论坛很多这样的现象 都没有结果 现在我也很纠结  把PU401芯片取下 无待机 换了一颗33V芯片还是一样 不是一个型号 原本芯片型号是RG4AD 找了一颗MS3XE换上去 问了下小郭芯片 说不能通用 年至将近 又不想发货 于是搜了下论坛有的说可以通用 就挑战下罗 结果如意 还是不行 换了之后待机0.25了 还比之前偏高一点。测不到电感电容及其他有短路的。

网友A:
线性3V后面短路  包括RTC 都有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性3V后面短路  包括RTC 都有检查

那我在继续努力测量下吧!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主板 版号为LA-B162P独立显卡  。

网友:
在解释下 这台电脑是客户摔坏造成不开机的  就想不通会摔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