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70显卡

楼主(2018-02-07):
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个是不是显卡坏了   笔记本也可以识别到显卡  就是驱动装了更没装没区别

网友A:
把集成显卡卸载了  先装集成显卡再独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集成显卡卸载了  先装集成显卡再独立显卡

没用的 装过了  有个问题就是 把集成显卡禁用了 独显又显示正常了 但是不起作用

网友B:
遇到过一台Q470也是这个故障,确定是显卡问题,换显卡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一台Q470也是这个故障,确定是显卡问题,换显卡好了。

好的 谢谢了:)知道问题就好

网友:
安装官方的原版驱动。不行基本就是显卡挂了

网友:
禁用试试,换个老版本驱动,。。。。。。

网友:
安装官方的原版驱动。不行基本就是显卡挂了。。。

网友:
装原装驱动,不行就只能换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