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4c rev 3.0怎么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8-02-07):
如题 k54c rev 3.0怎么屏蔽板载内存 板载内存短路 求大神告知啊

网友:
有知道的兄弟麻烦说一声啊         谢谢

网友:
有没有的

网友A:
能确定出板载内存短路,为什么不想办法修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确定出板载内存短路,为什么不想办法修哟

同行的机器 修的话成本有点高了

网友:
找点位图看下!!!!!!!!!

网友:
先拆除短路或发烫内存颗粒,如果有内存插槽就下载论坛里搜索有屏蔽板载内存的教程或通过bios屏蔽的工具

网友:
没碰见过,楼主可以对着点位图一个一个的测试,PCBID_0~4.或者DIMM_ID0~4 。先记下原来的组合,然后自己试试把

网友:
短路先要去掉短路的芯片  之后你可以找下PCB_ID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