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上面有竖线

楼主(2018-02-07):
师傅们屏幕上面有竖线,是不是直接可以判屏坏了

网友:
你还是 拿到修电脑的地方检查下 吧  自己不要乱搞  等下 搞到不开机 就麻烦了

网友:
这个可不一定,要好好的检查一下

网友:
也有可能是瓶线   但一般都是瓶的问题

网友:
屏幕 屏线 显卡  都有可能。上下盖和屏幕看显示是否有变化,如果摇动过程屏幕显示有变化 那一般就是线的问题。剩下就屏幕和显卡了。

网友:
你这个位置不会动吧?不动就肯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99.999999999是屏坏了。。。。。。

网友:
屏幕坏了。。。。。。。。。

网友:
屏坏了,视屏的驱动模块坏了,或者开焊了。要专用工具修才可以

网友:
拿到专业维修点修吧,自己别搞坏了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直接换屏就行,,

网友:
换屏肯定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