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华硕P7H55-M/CG5275/DP BIOS

楼主(2018-02-07):
华硕P7H55-M/CG5275/DP 主板的BIOS 。谢谢!
华硕

网友:
你搜索下 P7H55-M 论坛有的 尝试下载刷写

网友:
刷了,可以开机,所有PCI插座可以正常识别,就是用不了。如插网卡和声卡,设备管理识别正常,连接接口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论坛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