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450 用一段时间就不触发的问题

楼主(2018-02-07):
这个电脑我都遇到7台了,来的时候不触发,拆开吧2个电池都去掉,重新安装一下,马上好了,用了一般在3个月内还会出现过这个问题,有的甚至只能用几天,当中遇到一个是5V待机不出的,是一个电阻阻值有问题,换了,好了 ,最近遇到的都是有3 5v输出,就是不触发,拆机要拆电池吧,拆掉主板就好了,无从下手,试过加焊EC 用的久一些,始终没有找到具体元件不良,不知道大家遇到的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T440以后产品的通病   我也遇见好几个了   有T440  T450等  都是拔下BIOS电池就好了    拼运气了  垃圾货没找到根治的方法

网友:
更新rBIOS 试试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