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电源维修

楼主(2018-02-07):
电容鼓包别人换了没好的,小电阻坏

网友:
描述不太清楚啊,谈谈细节,便于大家借鉴。

网友:
希望楼主描述清晰点 以后大家不走弯路

网友:
没描述清楚,学不到经验,说的再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楼主运气好我每次拿到这类电源基本上是火烧连环船一烧一大串的货色看上去烧个保险丝,但是这才刚刚开始检查下去陶瓷线阻烧坏ok换啦,再检查居然全部功率管全炸了,最后无语了不搞了成本太高了换一个好了

网友:
这个电源贵了,能修好,不容易的!

网友:
不是一般的开关电源,往往它的安全性元件较多,有时还有冗余性考虑的。所以有时电路关联性多,看不懂都

网友:
我很努力找到底换哪颗电阻.......眼睛不好找不到拉 我有一颗有问题    也在找问题点

网友:
希望楼主仔细介绍介绍,可以给大家一个学习的机会呀!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