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的A1502 求大佬相助

楼主(2018-02-07):
拿过来的时候 客户说冷机可以充电 热机不行,进系统很慢
小板的问题已经解决 进系统慢的问题 不多说了
就是充电的问题,单适配器可以使用,但是接了电池的话 一插适配器就绿灯变红灯 再过5秒 灯灭 直接系统内显示电池供电了,要拔掉充电器的220V那一头再插 还是一样10秒之内 灯灭掉, 客户说充电器拿到朋友那里试过了 一样的机器 用他的没问题  这就烦了 有没有大佬遇到过一样的问题呢 求解

网友:
哎  我也不会修,爱莫能助呀,高手快出来呀

网友:
我需要分,谢谢楼主的提问,BIOS分

网友:
十有八九,充电芯片附近的检流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
而且是那两个10欧姆的电阻,可以理解为,系统检测公共点电流过大,关闭了适配器输出。

网友:
如果没有认到电池,是不是考虑EC 的问题

网友:
那就主要检查电源输入的通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