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信号问题

楼主(2018-02-07):
一部苹果6,有信号打不出电话,测量2G供方的第10没有供电,找到U_QPOET那的供电脚,但是没有电压输出,这是那的问题?

网友:
直接干2g功放呀,不行再干攻防供电管,2g攻防摔的特别容易虚汗

网友A:
再查查g2的二极体值,查查U_QPOET的条件,满足条件的情况下肯定处理它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查查g2的二极体值,查查U_QPOET的条件,满足条件的情况下肯定处理它噻。

这个问题找到了,它是4G功放的问题,那个元器件正好给4G 和2G供电,4G坏了 切换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