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7 爱思刷机成功刷过。不开机

楼主(2018-02-07):
一台iphone 7 黑色  用爱思助手刷11.2.5 版本 可以刷成功 进度条都走完后开机一直黑苹果 很久很久 不开机

这个是哪里有问题呢?

补充一下  是客人摔了换了屏后这样子的  刷机能过 连接爱思也能出来信息 插卡把手机用爱思激活了 就是一直是黑苹果 。。 只有一次能进入系统 home键没装 断电装好再开机还是黑苹果
摸着感觉cpu发烫

网友A:
刷之前是不是好的,如果刷之前就黑屏先用其他屏试下,如果再不行测座子的阻值,然后一步步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之前是不是好的,如果刷之前就黑屏先用其他屏试下,如果再不行测座子的阻值,然后一步步维修。

屏幕换过了 还是一样黑苹果

网友:
电流多少

网友:
如果cpu发烫麻烦了,机摔过重植下u吧!不过手工要很好啊!

网友:
电流怎么讲 跳变的 也没有固定一个值  最低到100毫安  350  100 400 500 700 1A  又回到100毫安 最高也就1.1A

网友:
看看螺丝柱下有没有断线,之前换过屏幕,有可能装错螺丝,把底层顶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L1805 虚                                                                                             ...

真的吗? 不过我还给客人了  cpu很烫啊。 屏蔽罩和上面的黑色膜都在的情况摸着就很烫。。  客人说连接电脑都正常的 有点不敢修。。

网友C(2018-03-09):
苹果7如果Home键不装,开机会很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7如果Home键不装,开机会很长时间

只有7是这个原因的吗》还有其它机型吗?

网友:
7以下都不会,但是7如果不装Home键开机很长,可以尝试等等,看你的电流好像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正常电流,7不装指纹锁白苹果

网友:
这个我也想学习一下,前段时间也遇到一台这样的没弄好!!!

网友:
本大师可以给你透露一下,ip7刷机能过,开机卡 logo是大音频虚汗或损坏,加焊、重植或更换即可。发烫那是因为手机反复重启高功耗运行才发热的,并非短路导致

网友:
黑苹果是指显示苹果界面卡在那里吗?是的话可以试一下home键能不能按动,可以的话100%是大音频问题,有个点像6p的触摸一摔就断

网友:
样主焊功不错,那种电感确实不好取的!

xpbzd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修过一台7p大音频坏了会导致开机定屏爱思能显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