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950G LA-6931P上电0.2左右反复掉电重启 +bios

楼主(2018-02-07):
故障RT,偶尔可以进DOS界面,但按开机按键无法关机,可以4S强制关机

测无cpu和独显供电,VCCSA偶尔有0.3V。
示波器抓VCCSA电感后端,对着波形纠结了一会,是后级的cpu和独显把它拉低了么?
对着图纸时序,发现cpu供电无EN,返回思考波形,
查到RT8209M的供电5V有时被拉低为4V,其控制的上管G级是个20V左右的高电平无波形,顺手放大时基测电感后端。
(分别2次抓电感后端的波形)

用料板的TPS51117代换RT8209M,亮机不掉电,可亮机后显示下面这个(无硬盘),按开关键关不了机,屏幕依旧显示这个,可调几乎没反应,进PE软关机,结果是关机变重启

在论坛前后下了2次好的EC_bios和PCH_BIOS,自己用备份bios与论坛下载bios合成,都能亮机,关不了,又换成了别的bios
测量pwrbtn有跳变,桥坏?(第一次见笔记本这种dos界面无法关机的,以前修台式机主板时,都是在dos界面镊子夹一下开关针就关机了,此处走了好大一段弯路)
……
今天早上来店里咨询QQ群,说这是网卡启动的画面,于是百度,于是进bios关闭网卡启动,仍然在dos界面关不了机,不过在PE里面,软关机不再是关机变重启了。难道???

装完系统win10,发现开机无引导,修复引导无效,打驱动卡死,思考了一会,趁今天网络好,直接翻qiang去宏基官网找bios,刷上顺利引导,但是提示系统错误,重装系统后ok,

友情提示,此机装系统时,最好别带上电池,因为此机带电池装系统时,最高电流经常超过4.2A,导致可调保护,此机额定电流6.3A,亮机2.1A左右,刷bios后1.8A也能亮,

下面的bios是从官网bios包中提取的,包含纯净ME和bios

网友A:
第一个是CPU供电芯片不良,然后是系统问题导致不能软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CPU供电芯片不良,然后是系统问题导致不能软关机

不是系统导致的不能关机,一直是没硬盘的,第一次见这种按开关键无法关机的机器,走了好大的弯路

网友:
弯路走了不少,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