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s开机电流只有8ma

楼主(2018-02-07):
有遇到过的师傅吗,主电源的可能很大吗?麻烦指点下

网友:
我也觉得可能是主电源 换个先

网友:
手工还行的话先搞下电源,毕竟还是手工比较重要

网友A:
触发8mA电流,cpu电压还没出,先测量一下cpu供电的二极体值,不行先换个主电源吧

网友B:
测量cpu供电正常的话,更换cpu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cpu供电正常的话,更换cpu时钟

Cpu1.1v电压只有0.87v  阻值也偏低100多,拆掉相关电容和换电源ic都无效,基本是cpu问题了。其他电压都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触发8mA电流,cpu电压还没出,先测量一下cpu供电的二极体值,不行先换个主电源吧

Cpu1.1v阻值偏低.电压也只有0.87v,电源换了还是一样,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1.1v阻值偏低.电压也只有0.87v,电源换了还是一样,cpu挂了??

像这种情况换了也不好,cpu很可能已经挂了!

网友:
这里有我想要的全部图纸,太棒了!谢谢

网友(2018-03-24):
厉害,不得不说按这方法真可以,大佬人物啊

网友:
拆掉CPU看看吧,有可能是CPU的问题。

网友:
建议还是先不要上来就搞CPU 好好查下 待机IC 和充电IC 的工作条件  待机IC 发给CPU的各项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手工还行的话先搞下电源,毕竟还是手工比较重要手工还行的话先搞下电源,毕竟还是手工比较重要

网友:
怎么牛   思路清晰   我不是 潜水      纯手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