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3A760M不触发

楼主(2018-02-07):
此机不触发通病 就是BIOS跟USB供电小八角拉低SLP_S3信号,先刷了BIOS不行,然后测了下SLP_S3为低0V,肯定不正常,以为是USB小八角坏路导致的,直接把全部小八角拆了,还是一样为0,就剩下IO跟南桥了,IO的71脚翘起来,通电,测IO71脚有电压,而且给他一个高低高,会触发,排除了IO,难道南桥坏了?求南桥工作条件,测下待机南桥的条件,如果条件满足,那肯定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vccrtc rtcrst# rsmrst....好多好多

网友:
南桥有个待机电压1.2v是否正常

网友:
   以前修过这个电压没有引起的不触发

网友:
vccrtc rtcrst# rsmrst....好多好多  多看多学

网友(2018-03-13):
ptmanager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应该是断线了,有时侯只要能修好就行。

网友:
测IO 71脚??,是测芯片71脚还是测主板焊盘?

网友:
刚好修这张主板,但不是你说的故障,我这个是不亮

网友(2018-05-04):
学习了,十分期待最后结果。谢谢共享。

网友:
桥的待机条件都查完了之后就可以干桥了。。。。。。

网友A:
知道条件但就是不知道具体测哪里     好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条件但就是不知道具体测哪里     好尬
                                                            ...

台式没有图纸,不好修,我最不喜欢修台式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