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看下那里问题,硬盘摔了一下,电脑不认盘了

楼主(2018-02-07):
求大侠看一下那里的问题,硬盘摔了一下,电脑不认盘了,电机转几秒,不转了,磁头在电机转的几秒中间,一直左右有规律摆动,后回到停泊区,硬盘为:希捷st500lm012    ?

网友:
不懂我就是来学习的不懂我就是来学习的不懂我就是来学习的不懂我就是来学习的

网友:
先进bios看下如果没有硬盘可以确定是pcb板摔坏了。检查是否掉件,或是pcb断裂。至于电机磁头什么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修。本人小小白,也在努力学习中。希望师傅们给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