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开机15秒关机维修

楼主(2018-02-07):
前天接到一块华硕PGG41主板开机15秒关机 网上查大神资料说472 822排除的原因果断换拆掉无果 技术不好把原来的拆坏了只能随便找了个别的主板上822 471代用焊接完还是关机 最后测量OC# 471排阻有3.8V输出对应的822排阻oc#有的引脚有输出有的没有 咱技术也不好 可能没焊接好 瞎猫碰死耗子 网上查帖子说4个oc#输出电压应该是一样的 直接给他一焊锡丝给灌进去了 上机通电 故障消失  不知道有后遗症不 侥幸修好后面上图  求大神指点 也为遇到通病的朋友留个纪念

网友:
华硕15S关机一般是USBOC电压不正常导致的

网友:
USB_OC#信号的问题
查图纸USB漏电保护,加电测USB_OC#信号单电阻或排阻测量电压低于3V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