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519版号 x555LD开机电流0.08A,无显卡供电

楼主(2018-02-08):
如题开机其他电压都有显卡电压没有,测芯片开启电压只有0.17V,不正常跑线路到显卡上面一个3脚二极管和一个6脚MOS管那里就不知道怎么修了,图片的17有电压3.3V,19没有电压,18不知道是什么也找不到,这个开启芯片是由哪个发出的,点位图十字的地方GPU_PWRON_3_3VSG_IO这个信号0.17V(这个是什么信号没见过),有大神分析一下啊。BIOS刷过一个开机一模一样

网友A(2020-09-05):
应该是哪里拉低了 还是没有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哪里拉低了 还是没有出

最后是修好了,是图上26步上面那个ON OFF那个MOS管坏了,过了几年了,我还能记住

网友C:
修好了吗?等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吗?等结果

是修好了,MOS管坏了3.3V电压过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是修好了,是图上26步上面那个ON OFF那个MOS管坏了,过了几年了,我还能记住

看来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