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z128 温度奇高

楼主(2018-02-08):
sony vpcz128 温度奇高,有时只得降频使用,请教大家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换个散热模组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散热模组试试吧。。。。。。。。。。。。。。。。。

谢谢!实际上该机器根本就没用多长时间,垃圾机器,散热模组太贵,不值得投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