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403m版号x453ma开机自动进bios

楼主(2018-02-08):
华硕x403m版号x453ma开机自动进bios,不认硬盘,同事接的机,检测不认硬盘,转到我手里。果然开机自动进BIOS,进BIOS设置一下可以认硬盘,也能正常进系统,关键断电后再次开机故障依旧,当时第一反应是BIOS问题,就此开始走弯路,备份好BIOS后,论坛里下了几个版本BIOS,都不能触发,刷会备份的BIOS故障一样,好不容易在一个大神帖子里下了个点位和BIOS,刷上可以开机,故障恢复原先。在这里分析一下,为什么备份的BIOS刷会也不行,论坛里都说是亮机备份上传的BIOS都不能触发,个人认为可能是这BIOS芯片比较新,1.8v的,编程器读取备份时会出错,我用的是希尔特610p。。。。。。。既然故障依旧,冷静一下,重新分析, 再次设置好BIOS重起后不断电,BIOS可以保持
那说明3合1桥的内部cmos存储器是好的,主板上cmos电池位置是空的,说明设计时没有考虑这一路,那断开外接电源后怎么给桥供电?只有一个可能,内置电池!那现在内置电池接着,却不能保存,说明内置电池坏了,拔下测量一下只有0v,果然坏了,理论上讲换了电池马上会好,但是现实问题是今天都8号了,还有几天就过年了,快递都停了,基本订不到货了,而且客户催的急!怎么办?有没有办法补上cmos电池座,再补上这路供电?说干就干 再通过点位图 ,这个电阻果然没装,台式机上cmos电路拆一个这个电阻补上,反复断电开机,bios完美保存,故障解决!这其实是个简单的问题,分享一下是告诉大家遇到问题冷静,不能什么问题都先刷bios。顺便上传那位大神1000%包好的bios

网友:
恭喜完修 。请教楼主, 您将原本的电池取下,换上台式机的CMOS电池座, 为何要补个R2127的电阻, 这个电阻阻值是多少, 请指点下。

网友:
电阻怎么还缺了呢?

网友:
直接用那种带线的CMOS电池焊上不就可以了

网友:
前几天,我修了一个类似的故障,也是人为的改了原电路,让3VSB给桥的RTC电路供电。类似故障虽小,修好后的成就感满满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一开始我还以为是bios设置问题呢,华硕好这样

网友:
RTC电路也是个很深奥的电路,往往困死好多人

网友:
您将原本的电池取下,换上台式机的CMOS电池座, 为何要补个R2127的电阻, 这个电阻阻值是多少, 请指点下。我也很好奇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你修的太好聊,呵呵

网友:
怎么和电阻还有关系,小白学习中,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桥供电?只有一个可能,内置电池!那现在内置电池接着,却不能保存,说

网友:
华硕新的机器取消cmos小电池,有大电池供电,如果电池坏了,就不能保存时间,开机就进bios

网友:
遇到过几次基本都是biso问题    .

网友:
遇到几次是BIOS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