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无背光 无显示

楼主(2018-02-08):
苹果6 无背光 无显示 无正负5V, 先维修那块啊 显示供电芯片换了 板底阻值正常 打算换背光供电芯片

网友:
我也是新手

网友:
查那几个电容,还有个打电容容易死烧,他旁边小的三极管也是

网友:
现在手里有个和你一样的问题,不过我的是无背光,显示了可以开机,换了显示供电,换了二极管,换了背光供电和旁边的电感,全都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我拆的背光供电拆坏了

网友:
楼上 换屏试了没?

网友:
光 无显示 无正负5V, 先维修那块啊 显示供电芯片换了 板底阻值正

网友:
没有5v的话,其他都正常的,最简单的直接飞线5v

网友(2018-03-30):
你都查到了没有5V,这5V从那里来,过那里,到那里去。

网友:
新手路过,希望高手解答,给一个回复,让我们能够去了解如何才能找到问题解决问题。

网友:
先查下有没有地方短路的  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好看见看见还是离开 昆仑决拉克丝个科目金额模拟上课的讲话了,就是

网友:
学习了。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
换芯片试试吧 我也是新手 才开始学不久

网友:
怎么牛   思路清晰   我不是 潜水      纯手打的

网友:
先短接一下 正负5.7的两个保护电感 FL2061 和 FL2037 这两个是正负5.7V 的保护电感,短接后测量是否有组织,如果没有
看下背面的C1569 和C1504 是否损坏 ,如果损坏直接去掉, 如果还是不好 看下U1501的升压管,其中 A3、E3 E2脚是5.7V 供电可以测试是否有对地组织,在测一下D1脚这个是主供电压,对地组织全都没有问题的话更滑 升压管U1501

网友:
升压电容替换一下,可能坏58同城